[問題求助] 聲寶EM-50RA15D不開機,無待機燈號

楼主(2021-04-16):
小弟從朋友那邊收了一台聲寶50吋液晶電視,發生問題時說是碰一聲然後就沒畫面了

以為會看到板上常看到的3484A,結果都沒有

拆開後直接看到電源板上的STK0765炸開一顆

檢查一下後面的零件有沒有缺損,發現R150那邊好像有少東西(不確定)

更換STK0765然後拆後面那一個單顆的散熱片給 STK0765使用,然後暫時用一個薄弱的散熱片先頂著

更換完畢後量測右邊接腳電壓
con2:
P3~4 5V : 0V
P6 5VSB : 4.98V
P7~8 5V : 0V
P12~13 12V : 0V

量完con2後斷電抄寫,清場後繼續要量測Con3,開電後就看到後面噴出火花
背面全景,因為有上膠,亮晶晶...完全不知道IC型號

目視以及聞味道猜測應該是炸這一顆,有沒有哪位大大知道這顆型號??

另外還有這2顆8pin的IC是什麼東西??

怕災情繼續擴大,所以後面的接腳沒有再繼續量
但是確定的是換完STK0765待機燈一樣沒亮,一樣不開機。
如果有需要其他數據請再告知,感謝!

网友:
最後那張圖是多傳了 無法刪除
可是出現檔名
多出的圖檔不怕 是怕沒點選插入 出現檔名而違規

有發帖 3小時內能修改  編輯將最後那張圖再點選插入 就沒檔名了

楼主:
編輯好多次都沒辦法刪掉,只好插到文裡面去了XD

网友:
買板可能比較快,再炸一次覺得已經不妙

网友:
電源板晶體故障有滿高的機率單換故障元件是無效的!
R150 應該跟R151相同阻值,那一排電阻應該不可能只炸R150!
其他電阻有可能開路或阻值異常~

買板可能比較快,再炸一次覺得已經不妙+1

网友:
個人經驗~
買板可能比較快,再炸一次覺得已經不妙+1
花的時間成本跟零件錢會跟買板錢差不多~

之前也有同機型 跟您一樣的情況~
個人經驗~
就是直接換一片其它機型的電源板~
根本不想修~
大概率會換了又燒 換了又燒~
除非技術很好~或者運氣極佳~
查到某個小零件作怪~

楼主:
最後,換板子解決,這樣比較快,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