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筆電 Y520 電容詢問

楼主(2021-04-16):
小弟筆電在插上電源就會
使用瀏覽器一段時間或是在劇烈使用後發生(畫面凍結)(凍結後迅速重開有機率發生
在使用電池這些問題就不會發生
上網查詢後
有人說可能是電容的問題
但是聯想使用鉭質電容跟外面可以買的到的表示不太一樣

打電話去聯想客服
客服表示:只能找到電池

請問大大們如圖上的電容量與耐壓
上面標示300   2RO  J14

小弟猜測是否正確
麻煩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A:
那顆是 APAQ (鈺邦) 的 Conductive Polyme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

https://www.apaq.com.tw/zh-tw/pr ... ile?time=16185442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 APAQ (鈺邦) 的 Conductive Polymer Aluminum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感謝大大的解答

第一碼電容量
第二碼電壓
第三碼生產日期
也就是說這一顆容量為 330uf 電壓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