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聯想LENOVO G50-70 BIOS
關閉

楼主(2021-04-16):
小弟近日又收了一台聯想筆電G50-70~~目前狀況是開機後30秒掉電重新啟動(循環)~~插電自動上電~上電後跑0.4~0.5A(不裝電池)~螢幕黑屏不開機~~想刷BIOS試看看~~去聯想官網不知怎麼去下載~主機板型號ACLU1/ACLU2 UMA NM-A272~~如各位大大有電路點位圖~~請割愛一下~謝謝

网友A:
最好是把備份的BIOS傳上來 這樣比較快 也比較不會有序號問題
Compal NM-A272 ACLU1 , ACLU2 UMA DDR3 REV 1.0 - Lenovo G40-70.pdf (1.82 M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備份的BIOS傳上來 這樣比較快 也比較不會有序號問題

謝謝大大提供~~BIOS傳上去~是傳到論壇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BIOS傳上去~是傳到論壇嗎?

對 你要先用壓縮軟體分割檔案再上傳

開機後30秒掉電重新啟動 通常都是BIOS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你要先用壓縮軟體分割檔案再上傳

開機後30秒掉電重新啟動 通常都是BIOS問題 ...

BIOS用土豪金CH341A~有辦法燒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用土豪金CH341A~有辦法燒嗎?

你拆機看BIOS型號就知道可不可以燒了

楼主:
bios晶片是GD 25B64BSIG  8M
MEMORY NAME:UNKNOWN
MEMORY SIZE:UNKNOWN
這二行出現UNKNOWN
下面四行能讀取~~這樣子也能燒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晶片是GD 25B64BSIG  8M
MEMORY NAME:UNKNOWN
MEMORY SIZE:UNKNOWN

AsProgrammer 最新的好像是V2.1.0.14
這是2.1.0.13
去找這套軟體 看看可不可以把檔案讀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機看BIOS型號就知道可不可以燒了

剛有下載LENOVO BIOS但網站只有4.4MB~~但BIOS芯片是8M的~~這樣子也是不能開機才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有下載LENOVO BIOS但網站只有4.4MB~~但BIOS芯片是8M的~~這樣子也是不能開機才對~~ ...

你先用上面的程式把你的BIOS讀出來傳送上來修改這是最快的處理方法
網路上版本很多抓得又不一定能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是我本身筆電LENOVO G50-70 BIOS~請幫我查看~~謝謝

LENOVO G50-70.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2

LENOVO G50-70.part2.rar

1.1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這是我本身筆電LENOVO G50-70 BIOS~請幫我查看~~謝謝

試試看
LENOVO G50-70-1.rar (3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獅子魚大大~非常不好意思~今天聯想轉接頭不知道放在哪~自行做臨時接電~~因為聯想方形接頭+-極很特別~我接錯電插電當下接頭處有閃火花短路~~造成目前主機板插電無電壓反應~~想請問大大~~如果插錯電會造成哪部位零件短路故障~~請指點一下~~

楼主:
獅子魚大大~~附上電路圖~~感謝指點一下

楼主:
主機板上量測PC101和PC102有短路現象~~其他部位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板上量測PC101和PC102有短路現象~~其他部位有問題嗎?

用燒機法下去查

楼主:
裸板接電-->未開機前待機電流0-->開機跑到0.508A-->強制關機4秒-->待機電流0.13A-->摸到EC發燙-->EC掛了
聯想筆電EC有帶程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裸板接電-->未開機前待機電流0-->開機跑到0.508A-->強制關機4秒-->待機電流0.13A-->摸到EC發燙-->EC掛了

要看EC 型號
g50-70 ec.rar (36.95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我沒設備燒EC~想問說~有找到賣家IC995有賣同樣EC晶片~~買來可以用嗎~~還是一樣要燒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我沒設備燒EC~想問說~有找到賣家IC995有賣同樣EC晶片~~買來可以用嗎~~還是一樣要燒程序 ...

要燒程序 可以買看看有沒有剪板的 或幫人燒好的

楼主:
IC995回覆說是專用的?這樣子他賣的是空的嗎?
另外請獅子魚大大~有ASUS A42J電路圖嗎~某一個8隻腳IC燒了~看不出來 編號PJP8901

网友:
引用 楼主:
IC995回覆說是專用的?這樣子他賣的是空的嗎?
另外請獅子魚大大~有ASUS A42J電路圖嗎~某一個8隻腳IC燒了~看 ...

要記著去重新編輯圖片或檔案做插入動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下面聯結有
https://bbs.pigoo.com/thread-5117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