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求助] 小米掃地機電池 電壓輸出異常

楼主(2021-04-17):
各位前輩好,校地來請教各位大大們:

先來背景介紹
此機是朋友送我的,拆開滿滿都是小強大便跟德國小強
主機板已確認燒毀/ 多處繡蝕
好幾個電源IC及元件都融了
本著電池密封性的優點, 應可用來當作家裡掃地機備料

此款電池結構是18650 4.2V 4串2併

在掃地機使用上電壓一直是13V

以為電池有老化因此拆開檢測
內部發現焊點有氧化因此重焊加工

已經確保各電池都正常
保護板上B+到B-間 是正常的15V多

但量測保護板2次測  紅黑/紅黃/紅白
跟正常電池作比較 黑黃白同電位  都是13V無法到達正常的15V
拿到家裡的同款掃地機上機測試能充電/  但機器提示已充滿電
啟動打掃後, 風機會全力運轉然後ˊ會直接斷電(異常關機)

B-到B1 / B1到B2/B2到B3/ B3到B+  電壓正常
保護板都有灌膠保護
判斷可能是主機板短路當下,保護板有元件燒掉了

保護板板號DS-25T0001-REV4.0  20160319
掃上面的二維碼, 會出現 P1117BR01UQM
已到各網站搜尋都搜尋不到此保護板
因此上來尋求幫助
雖然買一塊電池不貴
但小弟還是暨存一絲希望可以直接修復
看可否有代用板可使用
也趁此機會聽聽前輩們處理上的經驗 想法

网友A:
" 以為電池有老化因此拆開檢測 "

所謂檢測,電池有做過放電測試嗎?

" 拿到家裡的同款掃地機上機測試能充電/  但機器提示已充滿電
  啟動打掃後, 風機會全力運轉然後ˊ會直接斷電(異常關機) "

感覺是電池是電池沒力了

网友:
電池老化容量不足,不是異常,是最後警告自動停機,他只能回應本能沒電可榨。

楼主:
前輩謝謝回覆,但我量測自家用正常電池。

楼主:
B+B-間的電壓  需要等於 黑紅/白紅/黃紅的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以為電池有老化因此拆開檢測 "

所謂檢測,電池有做過放電測試嗎?

雖沒有電阻儀器可監測,但有單顆上3v燈板作放電測試,也有電池充電站作回充動作應可排除假電壓因素。

好電池的B+B-電壓值要的等於紅黑/紅黃/紅白的電壓值,等電位間又是開路。

壞電池的電壓值B+B-與保護版二次測有明顯壓差,dc-dc迴路中或許有元件被擊穿。已海運低容量電池組等著拔保護版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