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山寨手機想刷android原生系統 請問有教程嗎?

楼主(2021-04-17):
山寨手機想刷android原生系統 請問有教程嗎?

网友A:
"原生系統"查了一下網路的解釋 「指的是非手機廠商出廠固件修改的第三方 ROM (唯讀記憶體 Read-Only Memory)。」
這個詞使用"原生"實在怪怪的,應該算是"野生系統"比較貼切吧。

山寨手機比較難找到人家開發出新版本android的ROM,熱門手機比較有可能,特別是熱銷全世界的機種。

可以試試看這個論壇中有沒有你的手機型號:

XDA Developers Foru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生系統"查了一下網路的解釋 「指的是非手機廠商出廠固件修改的第三方 ROM (唯讀記憶體 Read-Only Memory ...

事源時那部手機是沒有型號的, 表面好像是防三星的NOTE 8, 但是一看就不是NOTE8!
現在我想把現在系統移除,安裝較新的ANDROID 系統.

請問我要怎樣知道 它的實際型號?
謝謝您

楼主:
有試過, 還是沒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源時那部手機是沒有型號的, 表面好像是防三星的NOTE 8, 但是一看就不是NOTE8!
現在我想把現在系統移除 ...

1.拆了他
2.看CPU型號
3.從CPU上網找刷機檔
4.賭不會變磚

對岸的白牌機有很大機率是MTK-XXXX方案產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事源時那部手機是沒有型號的, 表面好像是防三星的NOTE 8, 但是一看就不是NOTE8!
現在我想把現在系統移除 ...

以下幾種app 測試看看,但這類型的app應該不少,隨便找都有。
我是沒用過,請自行測試。

Android System Info app

CPU-Z app

Full system info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了他
2.看CPU型號
3.從CPU上網找刷機檔

師兄你猜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幾種app 測試看看,但這類型的app應該不少,隨便找都有。
我是沒用過,請自行測試。

請問我要怎樣刷機?
這部不是三星的N9500, 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怎樣刷機?
這部不是三星的N9500, 是假的

剛剛上網去查了,網路上都說 山寨手機 是可以欺騙這幾種app。

最好是不要去刷機,不然變成磚塊的機會很大。

補充內容 (2021-4-20 01:21 PM):
聽說有個「刷機精靈」,你可以去網路上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要怎樣刷機?
這部不是三星的N9500, 是假的

請用關建字 MT6580找找看

這是聯發科的CPU,用聯發科的整合方案刷刷看

网友C:
還是放棄吧!
要確認硬體(網路晶片.觸控驅動.按鍵控制.螢幕.內存容量.....分區等)與你下載的韌體驅動相同,
否則刷了就是變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放棄吧!
要確認硬體(網路晶片.觸控驅動.按鍵控制.螢幕.內存容量.....分區等)與你下載的韌體驅動相同,

我只是想刷原裝安桌系統,不要防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放棄吧!
要確認硬體(網路晶片.觸控驅動.按鍵控制.螢幕.內存容量.....分區等)與你下載的韌體驅動相同,

好的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刷原裝安桌系統,不要防三星的

裝這個如何,不要去刷系統.
Pixel Launcher<=Google出的啟動器.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hl=zh_TW&gl=US

网友:
不要把電腦作業系統的觀念套在android機上面~
android其實比較像是量身訂做的系統!

就算你矇到可以用的ROM,也不代表整個系統運作都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