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國際牌乾衣機 NH-50V不夠熱
關閉

楼主(2021-04-17):
請問一下各位大大~這台乾衣機已更換滾筒皮帶(原廠).風扇皮帶(原廠)
~PTC加熱器(原廠) 裡面前後濾網皆使用噴槍清潔完畢~~電容器也更換(原廠)

勾錶勾上去 瞬間啟動有13A 過大約10秒就下降至5~6A 持續20分鐘還是熱不起來

請問還有哪方面需要檢查嗎??

聽說可以從定時器那邊短路 但是實在看不太董線路圖

网友A:
電路圖上有一個溫調控制裝置
~或者超溫斷路保護裝置~
可以直接短接試試看~

有確定那個壞要更換~
不能短接使用~
有危險~

网友B:
把不織布濾網拿掉,然後試機,或許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不織布濾網拿掉,然後試機,或許有答案。

有唷 拿掉跟放新的 結果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上有一個溫調控制裝置
~或者超溫斷路保護裝置~
可以直接短接試試看~

是在背板拆起來滾筒上面那個圓形的小東西嗎?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管理員會關閉本帖。

网友:
PTC電熱器壞,自己不好換裝,叫國際服務站過去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背板拆起來滾筒上面那個圓形的小東西嗎?

是的是的~
那個是溫度太高會跳開~
過一陣子又會恢復~

但不清楚是電路圖上的那一個裝置~

网友C:
我查看你以前的發帖都未依版規發帖,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勸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查看你以前的發帖都未依版規發帖,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勸導。

不好意思~我實在看不太懂上面連結的說明...理解能力沒有很好 大約知道要發文需要附上照片~如果版主覺得這篇文章有違反版規 那再麻煩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實在看不太懂上面連結的說明...理解能力沒有很好 大約知道要發文需要附上照片~如果版主覺得這 ...

OK!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