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560g 電池開機 電源不開機

楼主(2021-04-17):
大家好: 請教一下
我有一台5560G之前電池可以開機 但只要上電源狀態就無法關機, 但用電池又可以開機, 或是 上電源與電池不開機狀態下 充電一下時間拔掉電源剩下電池又可以開機
但隨著病情惡化 目前不管上電或是電池都不開機!

已經爬文許多大概可能是tpca 8057-H ,TPCA 8064H(紅圈)這2顆上下MOS有問題, 但奈何無電學基礎不知道是否真的為這2顆MOS問題(只會大概測量3腳的MOS),或是周邊電容問題所以上來發文請教各位先進

特寫紅

特寫紅

黃圈為裸版上電無電池一段時間會有一點點溫熱

特寫黃

特寫黃

紅圈黃圈板子對照圖

板子圖

板子圖

備註: 拆下板子一段時間 我裝上電池(裸版)可以開機一次 關機後就無法開機, 如此循環….但有時也不開機了

再補充一張全圖, 網文說:有些是鋁電容老化濾波問題導致不開機 不知道是哪一顆??

全版

全版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管理員會關閉本帖。

网友A:
你的問題應該出在保護隔離電路 線路圖40頁 先檢查電源插入 19V有沒有進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應該出在保護隔離電路 線路圖40頁 先檢查電源插入 19V有沒有進來

您好 感謝
筆電狀態是只要能開機使用上都沒有問題!也能待機!  開機後把電池拔掉不關機也是能正常使用!

多謝您的電路圖 但小弟不是電子科系所以看不懂!
是否能用小弟的照片圈起來 告知我應該先換掉哪一個電料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感謝
筆電狀態是只要能開機使用上都沒有問題!也能待機!  開機後把電池拔掉不關機也是能正常使用!

先測量3V 5V PL4105 PL4102 正不正常 你說的濾波電容在這兩顆旁邊PT4102 PT4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3V 5V PL4105 PL4102 正不正常 你說的濾波電容在這兩顆旁邊PT4102 PT4103

你好 這是我測量出來的 不知道是否正確

還有用蜂鳴檔紅表比接地測量
這四個點阻值都約 4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是我測量出來的 不知道是否正確

你測量的時候按開關前跟按開關後電壓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量的時候按開關前跟按開關後電壓是一樣的嗎

您好
插電的時候啟動不了 電壓跟照片一樣
裝電池啟動 從左至右電料接點(6樓照片)電壓為 3V. 3v3v .5v.5v

我這板子目前只要把電池拿掉完全放電後 裝電池 可以開機約3-4次(開機後立刻長按關機),
如裝電池開機一次 久一點約10秒多關機就無法開機了

但只要插上電源一定無法開機(充電正常)
(上述方法是爬文 看見有人也這樣送修)

我爬維修文是說 板子有自動觸發開機MOS管故障導致
板子很久以前已送修 說是換一顆小貼片電容 但約1個月沒開機就掛了(當時只有裝電源線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插電的時候啟動不了 電壓跟照片一樣
裝電池啟動 從左至右電料接點(6樓照片)電壓為 3V. 3v3v .5v.5v

你應該檢查PU4003 BQ24745 22腳 13腳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檢查PU4003 BQ24745 22腳 13腳有沒有電壓

抱歉找不到PU4003位置 4001至4005都找到就沒有4003??
也找網圖 BQ24745 板子上卻也沒有 有些IC看不清型號 但周邊也沒有 PU4003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找不到PU4003位置 4001至4005都找到就沒有4003??
也找網圖 BQ24745 板子上卻也沒有 有些IC看不清型 ...

應該在背面沒有圖片 在電源線附近pu4004 pu4005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檢查PU4003 BQ24745 22腳 13腳有沒有電壓

13腳 約5V
22腳 約18.xV

上電源測試 待機狀態
沒有裝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13腳 約5V
22腳 約18.xV

PU4103 2 4 11腳電壓

楼主:
PU4103
2腳 4.6v
4腳 1v
11腳 5v

可以順道詢問一下
1. PU4103  IC型號多少?
2. PU4103 這顆之前有熱風槍四周加熱過 有一.兩天正常開關機(上電源與電池同時上) 之後沒多久就只剩下拔電源用電池可開機, 再來就掛了...到目前要全放電後用電池開機一次

補充內容 (2021-4-18 10:17 PM):
測量腳位方向為16樓那張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PU4103
2腳 4.6v
4腳 1v

RT8239CZQW

你用電池時上面3腳的電壓在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239CZQW

你用電池時上面3腳的電壓在量一下

PU4013=RT8239CZQW ? 我量這顆 順序為逆時鐘算起 左排第一腳為1

3腳裝電池電壓0V 2腳電壓約5V(樓上腳位也是這樣測量 不知道是否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8239CZQW

你用電池時上面3腳的電壓在量一下

這個方向為5.5V

楼主:
更正方位電壓  插電源
2腳    5V
4腳    0V
11腳  0V

楼主:
PU4013=RT8239CZQW ?

腳位依照這網路照片 因斜角與板子的斜角相反(官方照片可能拍反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U4013=RT8239CZQW ?

腳位依照這網路照片 因斜角與板子的斜角相反(官方照片可能拍反面)

不對 應該是右上第1腳 逆時針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 應該是右上第1腳 逆時針算

我左右邊都有測量
我說的是官方IC他是拍焊接腳位 所以跟我板子上的斜角剛好相反

我第一次是量左邊為1腳看見板子上的三角符號在右上角覺得怪怪的
後來查了網路腳位 才又量一次右邊為 1腳
所以留言板上我用照片讓您看 左右兩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對 應該是右上第1腳 逆時針算

17. 18樓 為正確的方向測量
一個為電池 一個為電源(在測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左右邊都有測量
我說的是官方IC他是拍焊接腳位 所以跟我板子上的斜角剛好相反

這一張圖16腳是第1腳逆時鐘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張圖16腳是第1腳逆時鐘算

電源 2腳0V 4腳0V 11腳0.02V
插電池 1腳0V 2腳5V 3腳0V 4腳5V 11腳11.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檢查PU4003 BQ24745 22腳 13腳有沒有電壓

我這顆PU4003 也是如照片腳位測量, 該不會也測量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這顆PU4003 也是如照片腳位測量, 該不會也測量錯了?

這一顆沒錯
你問題應該是出在這一顆相關電路
你在幫量一下第2腳 第3腳 第21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沒錯
你問題應該是出在這一顆相關電路
你在幫量一下第2腳 第3腳 第21腳 ...

PU4003
電池 2腳.0V         3腳.0.02V    21腳.0.02V  這次單裝電池也無法開機

電源 2腳.3.65V    3腳.3.17V     21腳.5.0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PU4003
電池 2腳.0V         3腳.0.02V    21腳.0.02V  這次單裝電池也無法開機

量一下PU4002 的電壓

EC U2701 KB3936QF 110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PU4002 的電壓

EC U2701 KB3936QF 110腳電壓

請問
PU4002  哪一顆?

U2701   1腳位是? 紅色或是黃色  算起?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PU4002  哪一顆?

紅色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PU4002 的電壓

EC U2701 KB3936QF 110腳電壓

PU4002 的電壓 腳位多用照片

U2701電壓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U4002 的電壓 腳位多用照片

PQ4002 測一下每隻腳電壓
第6腳到EC 110腳 有沒有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4002 測一下每隻腳電壓
第6腳到EC 110腳 有沒有導通

電源
PQ4002 每隻腳電壓

U2701
第6腳 與110腳 沒有導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
PQ4002 每隻腳電壓

第6腳在右上

楼主:
抱歉您是說PQ4002 6腳 與 U2701 110腳 有沒有導通 ??

如果是就高難度了 因為正反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您是說PQ4002 6腳 與 U2701 110腳 有沒有導通 ??

如果是就高難度了 因為正反面 ...

有沒有導通不用上電 把板子拆下來立起來用歐姆檔測量

楼主:
PQ4002 6腳 與 U2701 110腳

沒插電 好像有導通
插電源  好像只有阻值 350左右(蜂鳴沒叫)
因為腳位很小 又是板子的正反面 盡力測量不確定是否探針正確
但測量好幾次得到上面的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導通不用上電 把板子拆下來立起來用歐姆檔測量

歐姆檔20K 測量0數值

楼主:
底下是外面維修的人 猜測的方向

如果卸掉電池後 外接電源一樣不能開機
充電管理IC故障的機會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底下是外面維修的人 猜測的方向

如果卸掉電池後 外接電源一樣不能開機

目前有可能是EC或充電管理IC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有可能是EC或充電管理IC故障

是哪2顆呢? 我去買來換看看!! 好了
還有那個控制開關的 那個沒有問題

對了補充: 我充電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2顆呢? 我去買來換看看!! 好了
還有那個控制開關的 那個沒有問題

EC U2701 103腳 電壓多少
可以先刷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 U2701 103腳 電壓多少
可以先刷bios看看

目前無法開機 我放棄了...

謝謝您這段時間的幫忙我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