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峰恆溫預熱加熱台

楼主(2021-04-17):
喂公狗囉~~~~~

日期:2021/5/1 晚上22:00,或隨時喊停

規則:
1. 一定要是痞酷會員以上等級才能出價
2. 10酷幣起標,每次以10單位以上增加
3. 由物主決定誰得標
4. 宅配,運費 $250

--
型號:JF-966E 恆溫預熱加熱台,工作面積有 30cm x 30cm

前年松鼠病發作的時候從淘寶購入,加上只有松鼠腦,所以規格錯了

這台有 1800W,買的時候松鼠腦不懂瓦數請賣家改成 110V,所以會超載

解決辦法1:改回220V,600W_110V 加熱棒 x 3 要換掉 (實際沒拆過看,不確定加熱棒有沒有分電壓
                  變壓器 110V→12V要換成 220V→12V  (控制板吃 12V

解決辦法2:剪掉1支600W加熱棒,加熱速度會變慢 → 1200W 差不多就跟吹風機一樣 (我自己想這麼做,不確定可否

PS.使用過一、二次,因為面積大,熱脹冷縮的時候會 "咚" 一聲,所以不要被嚇到

网友A:
鐵板燒也
可以烤肉嗎~嘿嘿~
路過來亂的
順便看有沒有不一樣的狗
很多一樣的狗看的好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鐵板燒也
可以烤肉嗎~嘿嘿~
路過來亂的

可以哦~

网友B:
可以工作又可以燒烤,真是一機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工作又可以燒烤,真是一機多用!

嗯,很想把你烤了,載示波器過去可以放鳥我兩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很想把你烤了,載示波器過去可以放鳥我兩次....

對不起... 楊大俠... 我工作關係周一(早上)都周五(下班)都住在大甲宿舍這邊,ˊ只有周五晚上到周日晚上這段期間才會在家!

网友:
10酷幣起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很想把你烤了,載示波器過去可以放鳥我兩次....

保育的 你真的要烤 ?

熊寶貝咧~

楼主:
先前有告知隨時會過去南屯

4/9 星期五,下午四點半,

我:我現在要過去,家裡有人收嗎?

熊:大甲下班回到南屯至少快七點

4/13 星期二,五點多去太平找小賴搬電視後去北區逛大賣場留到晚上七點多,

我:再次傳簡訊,你有在家嗎?我正要從北區過去,

熊:周一~四都住在大甲,星期五才會回南屯..

我:............................................................................................................

--
第一次算是我太早也比較突然,不過第二次等到七點要過去才告知平常不在南屯....

於是我翻著白眼,一邊飆車回鹿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有告知隨時會過去南屯

4/9 星期五,下午四點半,

真的很抱歉~

网友:
我來出主意好了,看哪個適用的自己選。

使用在 220V 的情況之下
A:三個發熱器串在一起,這樣總功率為 800W,夠用了。
B:兩個發熱器串在一起,另一個放著別用,這樣為 1200W,跟我的烤肉盤同功率(我那電烤盤十多年前買的記得好像一千台票左右)。

网友C:
他這個本身功率就1800瓦
改220V  1800/220=8.18 安培
110V     1800/110=16.36 安培

一搬家中用 110V 16安培 應該都會跳電
我家只要用電暖器 800瓦以上就跳電了

网友:
這個平底的,煎蘿蔔糕應該更適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這個本身功率就1800瓦
改220V  1800/220=8.18 安培
110V     1800/110=16.36 安培

110V 設備限定在 15A 多是因為美式壁插規格限制的問題。長時間使用的話也不建議在最高電流下使用,我使用的結論是長時間使用不要超過 50% 即 8A 左右,短時間幾十秒使用其實衝到 20A 都沒事只要 breaker 受得了的話。

拉專線的話那限制就變成在 breaker 與入戶線的容量身上。

超過 1KW 的話還是建議使用 220V 供電,4.4KW 以上最好就要改用三相電,所以家庭內不太會看到這種東西。有些即熱式熱水器,大型電磁爐,或是大台的烘衣機還是可以簡單的在通路買到,這種很多都是超過 5KW 的大戶,家用的情況最好是別碰這些,搞不好還超過入戶線的容量。

网友:
標回家煎蘿蔔糕,200酷幣

楼主:
加熱棒一支 35RMBX3,加運費大約 NT600,變壓器算個 NT200好了,再加上這台的運費 NT250
大概只會花到 NT1100,改回220V也划算了,這個價格是原價的 1/3 ~~

楼主:
浮出來一下,明天截止

网友:
剛好有需要用到。220酷幣

网友:
可以用台幣嗎?

楼主:
L 大真好笑,我剛剛量尺寸雖然有符合店到店,不過重量超過 5KG,得宅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L 大真好笑,我剛剛量尺寸雖然有符合店到店,不過重量超過 5KG,得宅配

恭喜lazy104得標標 (偷學蔡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