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素士聲波電動牙刷 X3 不能開機

楼主(2021-04-19):
素士電動牙刷,有一陣子也蠻有名的,便宜又有質感
不過大概一年多後就會壞掉,只換不修,換了之後一年多大概還會再壞
網路上一片哀號~

開始拆解
底部有個圓蓋,稍微用個有角度的東西從邊緣撬開,卡榫如圖

接下來就比較難拆,左右有兩個紫色的結構頂住
用一字起子趣往內頂讓它不要卡住外殼
但是不太有施力點,塑膠戳久了也會受損
最後暴力敲出來

原本以為是電池故障,想說才一年多電池也太爛了
結果不是電池

馬達直接上電也不會轉
手轉馬達是完全很緊卡死的,無法手轉轉動
但是沒有看到明顯的燒黑或故障跡象
因為18650接馬達不會動,所以推測馬達故障了,沒有材料只好作罷~
謝謝收看

网友:
我也有買一支大陸的電動牙刷,不過是小牌的,用半年就壞了,前面橡膠帽的地方進水,電路版短路,拆開後有發現馬達生銹也差不多了
也有人推薦買素士,還好沒買,看來也差不多

网友:
糟糕我也有兩支,現在的東西設計壽命有限,
材質也是一樣差勁。

网友A:
看似是碳刷磨光了

只剩下銅彈片

上面應該有塊厚厚的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是碳刷磨光了

感謝提供圖片  難怪想說怎麼看不出異樣,原來是完全不見了。
另外手轉完全轉不動,正常這種小馬達不是應該手轉可以輕鬆轉嗎?

補充內容 (2021-4-21 11:09 AM):
不過如果碳刷磨光  應該會有很多碳粉
但是馬達看起來沒有什麼異樣 乾乾淨淨
唯一異樣就是手轉轉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圖片  難怪想說怎麼看不出異樣,原來是完全不見了。
另外手轉完全轉不動,正常這種小馬達不是應 ...

紫色的馬達轉軸固定基座清一清

沒看到碳刷固定孔,可能是四爪電刷片 。

沒看到碳刷固定孔,可能是四爪電刷片

沒看到碳刷固定孔,可能是四爪電刷片

网友B:
看馬達的照片可知道這是震動電機而不是傳統的旋轉馬達。
結構與下圖相同,四隻條狀的定磁鐵。

所以軸心只會旋轉固定角度不會 360 度旋轉,而電刷有無損壞只要用電表量馬達有無阻抗就知道。

所以可能是馬達電機沒壞是驅動線路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馬達的照片可知道這是震動電機而不是傳統的旋轉馬達。
結構與下圖相同,四隻條狀的定磁鐵。

感謝解惑,原來還有這種馬達,真特別
明天再來量看看電阻
不過那天有實際18650上電,馬達沒有震動之類的反映,恐怕凶多吉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解惑,原來還有這種馬達,真特別
明天再來量看看電阻
不過那天有實際18650上電,馬達沒有震動之類的 ...

震動馬達直上電池不動作是正常的,需要有專用的驅動線路她才會作動,就像無刷馬達或步進馬達需有專用的驅動器一樣的道理。

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動馬達直上電池不動作是正常的,需要有專用的驅動線路她才會作動,就像無刷馬達或步進馬達需有專用的驅 ...

很遺憾這樣看起來就不是馬達壞掉了
那就變成是電路板驅動的問題,電路板上面應該也難有一般可以處理的
就只能報廢了~~
或是有興趣想要研究的板友可以私訊我,整套寄給您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