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isher & Paykel ICON™+ Premo 正壓呼吸輔助器

楼主(2021-04-20):
Fisher & Paykel ICON™+ Premo 正壓呼吸輔助器
Fisher & Paykel ICON™+ Premo CPAP Machine

MCU:dsPIC33FJ256MC710A-I/PF
低成本之數位信號控制晶片,上面點了一個記號,有寫入程序,
大概就接收感測器的數據來控制氣泵馬達出力之類的?掛了也沒得修

主機板正反面 (電源板因為沒問題所以就沒拍了)

Large Front: Large PIC_Front.rar (3.62 MB, 下載次數: 10)
Large Back: Large PIC_Back.rar (3.76 MB, 下載次數: 8)

補充內容 (2021-4-27 04:42 PM):
圖上有標計電壓,紅色為不亮機時的電壓、藍色為亮機時電壓

网友A:
正壓呼吸輔助?這是睡覺會打呼的人在用的吧!

网友B:
有其他部品的圖片嗎?最近打呼很嚴重對此物很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其他部品的圖片嗎?最近打呼很嚴重對此物很有興趣!

大部份就主機+管子+面罩

我朋友50幾歲,好像是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吧?
他說晚上睡沒幾分鐘就會醒,所以通常都睡不好,才開始用呼吸器

主機中間有小水盒可以加水,因為這台有加濕功能,所以中間的水加熱後會有蒸氣,這樣才不會因為太乾燥而不舒服,
還有壓力回傳,會依照阻塞程度自動調整輸出,這台好像算是基本型的四年前買38K左右~

他另有一台不同型的在台北,方便回台北使用,不過那台前陣子比這台先故障,
他的家人不小心將主機倒置,造成水漏到主機內,又因為插著電所以燒毀,等他帶回台中拆看看了

更高階的機種聽說是會偵測每次的呼吸力道做輸出調整 (學習功能?)
我朋友聽醫療用品業務說另一品牌較好,剛好最近兩台相繼故障,所以打算買要60K以上

圖片是網路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壓呼吸輔助?這是睡覺會打呼的人在用的吧!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部品?大部份就主機+管子+面罩

主機中間有小水盒可以加水,因為這台有加濕功能,所以中間的水加熱後會有 ...

我是想看主機內部,不會是主機內部只有電路板而已,至少還會有幫浦、濾瓶與加濕器等等。
外觀與功能看官網與影片可知一二,如能看到內部機構與用料組裝能夠大致判斷是否耐用,這種醫療用品貴貴的不能隨便就買來先用看看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看主機內部,不會是主機內部只有電路板而已,至少還會有幫浦、濾瓶與加濕器等等。
外觀與功能看官 ...

主機目前先讓他帶回家用了,我是覺得它有一部份零件應該是買不到~~連Google 拆解圖也都沒有

出氣空間內有兩個感應器,不知道是感測什麼的,沒拆下來看

氣浦我也沒有拍...

因為主要是不開機,其他構件就沒特別拍

朋友聽業務說呼吸器用個三、四年就差不多...他這台今年5月滿五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機目前先讓他帶回家用了,我是覺得它有一部份零件應該是買不到~~連Google 拆解圖也都沒有

出氣空間內 ...

可惜了!
醫療機器內部用料幾乎都是訂製專用件,品質是一回事商業專利也是主因,只希望她能夠耐用一點。

出口的感應器應該就是壓力與濕度感應器,幫浦的出力大小決定了其工作的噪音,不工作的原因也不見得是電路板管線或濾網有堵塞也是有可能。

网友:
打呼對我來說是個很大問題,因為我有睡眠障礙,如果再加上有人在我身旁打呼,我就更不可能入睡。
我有幾次因病入院,那幾天是不可能睡覺的,因為別床會打呼,會住院的人一定是身體不舒服,沒有藥物不太可能安然入睡,但是看護病人的人就有可能很會打呼了,你跟護士小姐說也不見得有用,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當正義使者,最終都是只能靠自己很委婉的請打呼的人戴上口罩睡覺。
戴上口罩就不會打呼了嗎?以我幾次住院的經驗,戴上口罩通常就不會打呼了,只會聽到較重的呼吸聲,而且不用電,也沒有正壓呼吸器的幫浦聲音,效果算很好了,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有這樣的需求,如果是我會都買同一款的(即便舊品),這樣才能有零件可以自己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