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圖測試 -- 用Firefox 瀏覽痞酷網有警告是不安全網站

楼主(2021-04-20):
輸入 https:\\bbs.pigoo.com後出現
按下進階後的畫面
按下"接受風險並繼續"的畫面
登入後就被踢出去了~
重新登入 bbt.pigoo.com 又正常了

楼主:
太久沒貼圖了~先練習一下~

网友A:
我只用 Firefox 的瀏覽器
我登入痞酷網從未出現過不安全網站的資訊

你的網址列 看著怎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 Firefox 的瀏覽器
我登入痞酷網從未出現過不安全網站的資訊

IP看起來是正確的,只是不知道怎麼會反解到這組

网友C:
我的網址不會變
沒有三個W喔
有三個W的網址是哪裡來的?

應該是
https://bbs.pigoo.com/

而不是
https://www.bbs.pigoo.com/

网友:
清掉cookies, 重開機

网友:
你看一下你貼圖的網址列是用ip 連線,問題應是出在這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網址不會變
沒有三個W喔
有三個W的網址是哪裡來的?

我以前就有設定如果打www.pigoo.com也會自動轉成bbs.pigoo.com,但是如果打www.bbs.pigoo.com 就沒辦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看起來是正確的,只是不知道怎麼會反解到這組

痞酷網是申請中華電信的企業光纖,所以反解一定要請中華電信幫忙,以前我就有申請過,也都可以用,只是一段時間又會恢復中華電信預設這樣,幾次之後就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就有設定如果打www.pigoo.com也會自動轉成bbs.pigoo.com,但是如果打www.bbs.pigoo.com 就沒辦法了 ...

剛剛測試打 www.bbs.pigoo.com 會出現找不到這個網站

楼主:
好像很久才會出現一次~也不會太注意這件事情~
只是剛好Wish大請大家幫忙測試時,剛好出現就PO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