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維修實例] Panasonic F-L148MS 電風扇不開機

楼主(2021-04-21):
夏天到了,電風扇又開始蠢蠢欲動,不過一般電風扇很少人要修,維修不太划算
panasonic的感覺還不錯,質感好

先來銘牌

裡面有點髒,吸塵器吸一吸
個人不太喜歡修電扇,因為裡面很多油,手握住的時候就油油的
等下油油的手又摸工具~~中間就要一直擦手

症狀是微電腦面板都有亮,也可以切換,所以就不拆那邊檢查微動了
直搗黃龍,做好記號後拆解馬達

就是你了,113度溫保

細心焊上,尤其線圈的線如果不小心勾斷了就更搞工
焊保險絲記得"保濕"

最後檢查一下,做好絕緣,束帶束好
有一次我沒檢查到有根線圈沒束到跑到外面,開機一轉就轉斷了,完修僅5秒=.=

進入主題
wish大有說過,保險ˋ絲斷掉要去查原因
但是我不太了解為何會斷掉?
1.送來的時候,手轉是順的。
2.這款馬達好像沒有吸油棉??(這是叫培林嗎?)所以好像也沒有一般吸油棉乾掉的問題
那....為何會燒保險絲?,跟大家請益,謝謝

网友A:
有一個可能是原本已經轉不動了~有人清潔上油過,結果還是不動,所以才送修,如果確認線圈沒短路~應該就不會燒才對~

网友B:
看起來不像是培林,如果是培林,它的內圈應該跟馬達軸心壓迫在一起,外圈則會固定在馬達,因為培林是靠本身的滾珠在轉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可能是原本已經轉不動了~有人清潔上油過,結果還是不動,所以才送修,如果確認線圈沒短路~應該就不 ...

的確有此可能

网友:
把它改成用AB塑鋼土固定的培林, 不然很快又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像是培林,如果是培林,它的內圈應該跟馬達軸心壓迫在一起,外圈則會固定在馬達,因為培林是靠本身 ...

wish 大
培林原始使設計定義托軸的,各種材質都有隨科技精進,像玩模型簡配不是木頭就是塑膠,看是要升級金屬油銅或更高檔滾珠或針軸承,價碼(幾十倍到百倍)就不一樣了。
下面有解釋,從有輪子也有好幾千年的演化
培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一個可能是原本已經轉不動了~有人清潔上油過,結果還是不動,所以才送修,如果確認線圈沒短路~應該就不 ...

vedncv 大
雖然是保險司,可是他還有一個主要條件溫度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sh 大
培林原始使設計定義托軸的,各種材質都有隨科技精進,像玩模型簡配不是木頭就是塑膠,看是要升級 ...

3樓我以為totoro9470 是在問該圖是不是滾珠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edncv 大
雖然是保險司,可是他還有一個主要條件溫度限制

是丫,所以說當風扇沒轉~馬達持續通電產生磁,但因為沒有風,散熱不良,所以就會燒溫度保險絲的,現在拿到的風扇轉得很順,不代表燒保險絲時是轉得很順的~當然這都是猜的~

溫度保險絲標示的電流大小,是可承受電流,而不是達到該電流會燒斷保險絲

网友:
第2張圖應該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外殼上的散熱孔應該也塞滿了

网友:
你拍的照片都是特寫,看的非常清楚,最亮眼的還是那台FLUKE 17B+。

网友:
保險絲 燒毀 當然有 原因啊~

[過電流 過熱 ] ?

為什麼 ? 過電流  ----> 馬達 運轉 不順

為什麼?  過熱 跟上述 有關 (長時間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