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廠牌2呎T8LED燈管拆解與維修

楼主(2021-04-21):
管委會前陣子將地下停車場不亮的2呎T8LED照明燈管都換上新款東亞LED玻璃燈管
不良品約十多支通通被我攔截,是屬有散熱鋁管的舊式燈管

上面沒有品牌規格標簽貼紙,在塑殼接頭上標示LT010W3272,色溫、功耗、供電條件與產地

外殼用螺絲安裝,比起新安裝的東亞玻璃燈管採用膠粘的多了維修機會,兩端塑殼接頭內側也是用螺絲鎖定

拆下後就看到白色燈罩與鋁管相扣並平壓住燈條

移開燈罩後可以看到燈條上標示清楚,顆粒規格為3014,結構為3並27串

翻開燈管並抽出恆流驅動電源,燈條不是鋁基板,組裝沒有散熱膏

每一支的驅動電源都炸的淒淒慘慘如上圖右下,不過燈條倒是沒壞居多
為了知道輸出條件,去麻煩總幹事從停車場借拆一支良品來測量,得知輸出給燈條電壓 90V 電流 105mA

電源板無法修復,只好上網買電壓可支援的泛用驅動電源,尺寸小了一號

該電源採用WS3413晶片,依其規格書將其輸出電流修改為約100mA

把電線焊上後送電--完修

剩下就是慢慢再將其組裝回去

网友:
lazy104大
哪有可能十多隻,起碼公區上千隻,跟我看得大多症狀電源版一樣。
檢修就靠大大,一把一把換。

网友A:
這也有出公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也有出公板?

我也有買備品,四呎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買備品,四呎用的

之前tsai5371 來我家時有給我幾支4尺 LED 燈條,但是沒有恆流板,請問你這個公板是什麼規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tsai5371 來我家時有給我幾支4尺 LED 燈條,但是沒有恆流板,請問你這個公板是什麼規格? ...

我也是和L大一樣,燈管是某大學更換LED,有一支故障拆開後,發現電源板燒毀,

依PCB板型號,上淘寶找到很像的,得標的LED廠商是台北公司

規格我也不是很懂,我買來裝上後是能亮...

有EMC/CE認證,及安規電容。因為我也不懂電路,有看其他牌的電源板似乎用料更精簡

我也有買了幾支燈管、及燒毀那支更換電源板,目前使用三年多尚未故障....

所以我上面那張圖的備品放了三年了....老大要玩的話,下次拿個幾支去

恆流板:連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和L大一樣,燈管是某大學更換LED,有一支故障拆開後,發現電源板燒毀,

依PCB板型號,上淘寶找到 ...

看了也好想去振宇五金外面燈具回收筒要幾支來研究看看
看這個連結都是24串,只是瓦數不同

印象平常幾支常見的LED 4尺,好像有18W 20W,20W居多
只是不曉得20W的是不是都是24串~~
好奇,有機會去找幾支拆看看

网友D:
LED要買玻璃管的
我們之前塑膠管的有燒毀
還好燈管底下沒易燃物不然後果真的是火燒屋
還燒好幾支燈管同一批.因怕危險全換幾百支燈管
我看一下產品應該是代工產品也就是跟別人買.台灣品牌.買便宜貨當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和L大一樣,燈管是某大學更換LED,有一支故障拆開後,發現電源板燒毀,

依PCB板型號,上淘寶找到 ...

那我有空來測量一下tsai5371 給我的燈條規格。
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要買玻璃管的
我們之前塑膠管的有燒毀
還好燈管底下沒易燃物不然後果真的是火燒屋

大樓近年換的都是東亞LED玻璃燈管,在長時間使用下也壞了不少
拆解後看其電源模組微縮成小小的藏在一端塑殼接頭內,cost down 到了極至
不過燈條是採用鋁基板,顆粒是2835 24S2P 或2835 22S2P

對比

基本上會燒壞起火的都是恆流驅動電源故障,大樓換下的玻璃燈管不良品有很多旁端塑殼接頭是熔穿的...
推估有沒有釀成不幸是上帝佛祖保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也好想去振宇五金外面燈具回收筒要幾支來研究看看
看這個連結都是24串,只是瓦數不同

這次大樓裝修也有收到幾支4呎的鋁散熱燈管,裡面燈條就是兩支2呎並接,所以這款還是27串...

不過手邊其他廠牌較新的款式,不論4呎或2呎好像都是以24串或22串為大宗,大大可以找一些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