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日立電子鍋RZ-PM10YT

楼主(2021-04-21):
生米不能煮成熟飯啦

日立電子鍋RZ-PM10YT

主訴:這2~3次煮飯,可以煮完全程、但米心都沒有熟透。

小弟打開一看膠條老化斷裂,網路問了幾家都沒有賣膠條。

想請教各位前輩:膠條會是煮不熟的主因嗎?

网友A:
家裡用的也是這一台,

內鍋是否有摔到?
變形造成的.
檢查一下內鍋放入時是否會卡卡的,
把它壓一壓看能不能壓成正圓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裡用的也是這一台,

內鍋是否有摔到?

珊蒂姊~內鍋正常放置時不會卡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珊蒂姊~內鍋正常放置時不會卡卡的。

中間磁鋼或內鍋底部是否卡汙呢?

网友B:
不知是否   膠條老化 + 內鍋上緣塗層脫落 會造成煮不熟

我家的是  內鍋上緣塗層脫落 好像也會造成漏氣,沿著鍋一圈的上層飯會乾掉

--
2011 年製..可以換了

這台同年紀的膠條也是破損:連結
內鍋還有人賣..

网友C:
之前我家發生的情況是,內鍋放在桌上時,因為溼氣黏了布墊~結果後面那個布墊就一起進去加熱了~然後煮出來的就會米心不熟~參考一下~

网友D:
跟電子熱水瓶一樣,膠條就會壞掉,看到硬化脫落的膠條粉屑,就算功能是好的也會換掉。
我都跟烏骨雞學姐說買一般的電鍋就好,不過她還是買電子鍋,還買白色什麼鋼琴烤漆的,反正煮飯的不是我,眼不見為淨。

有品牌的維修料件不見得有賣,問海馬大看看有沒有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磁鋼或內鍋底部是否卡汙呢?

有一點,但不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否   膠條老化 + 內鍋上緣塗層脫落 會造成煮不熟

我家的是  內鍋上緣塗層脫落 好像也會造成漏氣,沿 ...

想說如果有膠條可以換,應該可以再撐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家發生的情況是,內鍋放在桌上時,因為溼氣黏了布墊~結果後面那個布墊就一起進去加熱了~然後煮出來 ...

A~確定沒有其他雜物一起烹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電子熱水瓶一樣,膠條就會壞掉,看到硬化脫落的膠條粉屑,就算功能是好的也會換掉。
我都跟烏骨雞學姐說 ...

呼叫海馬大~大~大~~~~)))

网友E:
上方那膠條跟煮飯沒關係 跟保溫有關係
煮飯溫度是依中心那溫度控制的 查那熱敏電阻

网友:
說不定裡面電路板上的電容換一換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方那膠條跟煮飯沒關係 跟保溫有關係
煮飯溫度是依中心那溫度控制的 查那熱敏電阻

那膠條日久硬化碎裂掉屑的問題也是麻煩,這個能買來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膠條日久硬化碎裂掉屑的問題也是麻煩,這個能買來換嗎?

那膠條圈有沒零件可換 還要問原廠(日立家電)才知道
日立有分 冷氣跟家電 2部分 不同的服務站

网友:
這一台極上對流釜我也有一台...
原本是內鍋有掉到地上...稍微凹了一角..
之後板金了一下..
然後就要橋角度才會熟透..

網路賣的都是飛利浦用的.....日立的還沒看過~

网友F:
喬角度才會熟,會不會是磁鋼接觸不佳所致,但要換到一模一樣的零件,有的找了~~

网友G:
還是大同電鍋好用!!  20年不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喬角度才會熟,會不會是磁鋼接觸不佳所致,但要換到一模一樣的零件,有的找了~~

換內鍋就可以了~
因為是內鍋變形.

網路有在賣,不便宜$650/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還是大同電鍋好用!!  20年不會壞!!

電子鍋煮的飯與電鍋煮的飯口感就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