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品贈送] MK-328 元件測試器

楼主(2021-04-22):
目前狀況是:能開機 但是無法自動偵測電子元件形式了
有爬過文, 應該只不難修 只是自己沒那麼多時間搞了
有拆開過看, 電子元件外觀看不出損壞, 也沒有燒焦的痕跡
有時間的修理的請拿去吧, 送你三個測試夾還有一塊測試板
ˋ自取優先.... 我在彰化市彰南路三段 中彰運動公園附近面交

以下是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另外一個貼錯的附件拿不掉, 可以請管理員幫忙處理嗎...

网友:
送東西立意良好

但是貼圖方式不正確

网友A:
貼圖沒有插入~所以顯示檔名~請在時間內改正,要不然會被鎖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沒有插入~所以顯示檔名~請在時間內改正,要不然會被鎖帖喔~

謝謝指正~ 修正中 可是好像越弄越糟糕了
好久沒用了, 所以還在慢慢適應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正~ 修正中 可是好像越弄越糟糕了
好久沒用了, 所以還在慢慢適應中.... ...

上傳了兩張圖,兩張都要插入,版規是不能有檔名~所以就加註~重覆上傳的圖請忽略~這樣就不會違反版規了~

网友B:
雖然之前第一張錯置,
但是接著有修正行為於第二張已正確貼出

別太擔心, 據我觀察  管理員會放過
因為確定你將來能夠正確貼出

网友:
先排看看

補充內容 (2021-4-22 09:23 PM):
可不可以店到店取

网友:
多的圖已刪除,因為你把照片上傳到附件去了,上傳照片要用圖片,檔案才是用附件。
下次請再配合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雖然之前第一張錯置,
但是接著有修正行為於第二張已正確貼出

是的,會願意配合的會員,就算是貼錯了,我幫忙改一下都可以,總比有的會員跟他說過很多次依然不願意配合的好很多了。

网友:
如果可以郵寄,我排一下了

网友:
可郵寄的話排個~

楼主:
不好意思...這種贈送品小弟覺得郵寄太不值得
自取還可以再多個台中地區, 不過就要下班或星期六日了
台中地區
1. 太平區太平體育場
2. 台中市東區/旱溪夜市一帶
3. 中區/電子街或火車站附近

1 是小弟住家附近, 2跟3是小弟常常出沒的地方

网友C:
這個要拆開看看是 DIP 還是 SMT 的 ATmega328p, 不然沒得換 MCU 也是救不活. 開源的, 可以自己換 IC 再燒 FIRMWARE 修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要拆開看看是 DIP 還是 SMT 的 ATmega328p, 不然沒得換 MCU 也是救不活. 開源的, 可以自己換 IC 再燒 F ...

https://www.elektroda.pl/rtvforum/topic3684276.html

這個可以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