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機品贈送] 重電電控箱拆下來的電料

楼主(2021-04-23):
感謝管理員幫我修正上一篇文, 這次再發一篇
這些是從公司已經報廢的履帶式加熱爐 電控箱裡面拆下來的, 報廢前機台是可以運作的, 但是拆下來後好壞不明, 請自行測試
本來想留著當備品, 但是庫房已經沒空間了 而且這類設備公司都是請專業的廠商來維修的(直接換新), 自行更換舊品危險性太高.... 所以放棄

就是這些, 幾個電磁接觸器還有一個大開關, 跟旁邊幾個圓圓的鐵圈

日製三菱S-100電磁接觸器, 220V/100A規格

三菱 NF400CTS  300A的開關  很大 很重 外殼沒固定螺絲了

日製SANYO DYNA ACE 200V 17cm 風扇 鋁殼塑膠葉
本來很髒, 有拆開洗乾淨 手轉運作順暢 結果上電不動作, 拆開塑膠殼檢查內部元件時不小心掰斷了裡面的黃色電容(上面寫MF0.56 450VAC AEC)
買不到相同規格的, 所以放棄 會修理的人請拿走

這個鐵圈, 上面寫「貫通比流器」 有人能解釋一下這是在做什麼用的嗎
我拆除的時候有一條銅線從中間穿過去 銅線也是超級粗的 直徑大約20mm, 比成人手指還粗 不知道算幾平方了
本來想拿來當紙鎮, 不過手邊能當紙鎮的東西已經夠多 所以想說給需要的朋友用...

請彰化/台中地區朋友自取 不郵寄
另外因為是贈送品, 資源回收業者或是想拿來轉賣的 請勿打擾....

网友:
貫通比流器就是檢知交流電流用的,比如100:1,就是粗線1圈狀況下,100A變成1A,如果粗線繞兩圈,就是50A變1A。

比流器使用要很小心,輸出端子不能開路,不接電流表要將輸出端子短路,否則會產生高壓破壞絕緣。

网友:
我還是要提一下,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字或某句子之用,而不是整篇都改大字或其它顏色的字。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049-1-1.html

這次我就幫你改了,下次再請你配合。謝謝

另外你的附註中有一項我覺得非常好,那就是資源回收業者或是想拿來轉賣的 請勿打擾....

先給大家看一篇很久以前我發的帖子︰

https://bbs.pigoo.com/thread-49287-1-1.html

這篇2014 1月的帖子之後,還是有會員幾次提到這種情形,我沒有什麼立場請資源回收業者不要標,或得標的人不能轉賣,東西是誰的,他才是有資格限制來下標的人,甚至是想給誰才對。

以後大家上來送東西如果有什麼限制,可以像caf0696 一樣寫在上面,這樣就比較不會有爭議。

网友:
比流器 用來 偵測電流的  ~  (類似勾錶功能)

比流器 端子不可開路 ~

因為 如果 開路  電壓 = 電流 X 電阻    當 電阻 很大 時 電壓 就會 相當高~

比壓器 端子不可短路~  (變壓器)

楼主:
再次感謝Wish大協助糾錯,下回再改進~
其實最後兩句也是臨時想到的...以前類似的東西也在沒屋頂的拍賣網站上出現過,價格還不低!所以會特別認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