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AD-YC121FN 除濕機 濕度感應開關 零件是什麼? (無型號)

楼主(2021-04-23):
聲寶 AD-YC121FN 除濕機 濕度感應開關 不通,所以無法運轉。

將 濕度感應開關 兩條電線短路,除濕機可作動。所以推測 濕度感知器壞掉。

濕度感應器 正面

正面

正面

濕度感應器 背面

背面

背面

剪斷 濕度感應器上的 電子零件,找不到型號

濕度感應開關只是兩個黑色長條零件串連,但找不到型號可google。

請問,這兩個黑色長形零件規格什麼呢?能否提供關鍵字讓我尋找並購買。

网友:
問問原廠服務站.

网友A:
那個看起來不像是濕度感應器,因為濕度感應要有氣體流入,通常上面會有孔隙做氣體交換。
你這個零件看起來比較像是 水位感應器(磁性)。

可以拿磁鐵去測試看看是否導通。

===========
剛剛在網路上查到,這種稱為 塑封磁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看起來不像是濕度感應器,因為濕度感應要有氣體流入,通常上面會有孔隙做氣體交換。
你這個零件看起來 ...

朋友拆給我,請我尋找的。 幸好原廠濕度感應器賣$300,我們覺得太貴所以沒買。不然會買錯零件。

剛才向朋友確認完畢,這應該是滿水開關。位置在水箱上方『保麗龍+磁鐵位置』的上面。

壞掉的狀況是
裝上『此壞掉開關』,滿水燈亮,除濕機不做動。
跳過『此壞掉開關』,電線直通,除濕機會運轉。

剛才使用磁鐵測試:
一個 塑封磁簧開關 都無法導通
一個 塑封磁簧開關 原本不通,磁鐵接近後,變成導通狀態。← 怪...似乎不對啊。

想請問:
1.因為 兩個 塑封磁簧開關 是串連,所以我應該買兩個『常閉』磁簧開關?
2.怎麼 兩個 塑封磁簧開關 都壞了?難道還有其他問題?

煩請指點,謝謝!

网友:
應該稱 感應開關,而不是 "濕度感應"開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拆給我,請我尋找的。 幸好原廠濕度感應器賣$300,我們覺得太貴所以沒買。不然會買錯零件。

要看儲水裝置上面是不是有磁鐵,無水和滿水時和磁簧開關相對位置如何。

下圖示網路上找到他牌的儲水桶圖片,看看聲寶這台的水桶上面有沒有類似的零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拆給我,請我尋找的。 幸好原廠濕度感應器賣$300,我們覺得太貴所以沒買。不然會買錯零件。

先確認 滿水感應開關模組 跟 水箱保麗龍+磁鐵 的相對位置;

個人猜測可能是常開塑封磁簧開關, 位置則是無水時, 磁鐵就在開關旁變成導通狀態, 滿水時磁鐵上漂造成斷開; 這樣也可同步做為水箱定位, 一但將水箱拉出就斷開.

一般將開關設計成兩個串聯則是求保險, 怕若只有一個而誤動作(不動作)時就失去保護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認 滿水感應開關模組 跟 水箱保麗龍+磁鐵 的相對位置;

個人猜測可能是常開塑封磁簧開關, 位置則是無 ...

To 楊大俠:謝謝指正用詞。

一開始我以為滿水開關是位於磁簧開關上方。感謝 pucheng0705 與 lazy104 提到注意 滿水開關(磁鐵) vs 磁簧開關 相對位置。

若滿水開關位在磁簧開關旁,這樣子就符合目前一個 磁簧開關 是常開型了。

明早會確認。 感謝各位的指點。

网友:
還好不是霍爾IC,否則零件就難找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To 楊大俠:謝謝指正用詞。

一開始我以為滿水開關是位於磁簧開關上方。感謝 pucheng0705 與 ...

最後確認

『磁簧開關』在『滿水開關』旁邊,所以兩個串連的 磁簧開關 是常開型。 主機線路圖名稱是『水位近接開關』(是常開的線圖)

感謝各位的幫忙,謝謝!

网友:
保麗龍磁鐵那塊相反了也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