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46CL20S花屏

楼主(2021-04-23):
如照片,有時整個屏幕都是花屏,大部份時是分成兩塊,請教先進們,這是邏輯板問題嗎?還是面板問題?
量測邏輯板輸入端電壓正常,三顆晶片都沒有過熱現象

网友:
軟排線兩端是否有氧化..拆下清一清看看有沒改善

网友:
如果有聲音,感覺是面板。

网友:
兩邊屏線各拆開一次再開機看~看哪一個拆開後是正常~!

如果都不正常~!! 就是面板或t-com

t-com 重點VGL VGH 等電壓先量看看~這重點電壓有出來~

面板機會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