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三洋內機外殼怎麼拆

楼主(2021-04-23):
台灣三洋內機外殼怎麼拆,卡榫才不會斷掉,在內機機板上方卡榫,卡住拆不下來,
把外殼往上抬,也是拆不下來,推上方卡榫也推不動,結果卡榫就拆斷了,有甚麼方法比較好拆的

內機

內機

网友:
你內機從圖片看好像裝的有點太高 上方空隙好像不足10公分以上
一般我裝的機器要拆外殼 出風口下方那3-4顆螺絲拆下 從下緣拉開誇過導風板 在往上掀起 即可
面板內如果有線路要先拆掉

网友:
問當初誰裝的叫他來處理
連基本安裝的常識都沒有

网友:
照片中很難看出機器上方離天花板距離,
3CM以上還有解,距離太短前殼無法抬高

出風口左右兩處有2個螺絲蓋,打開卸下螺絲
將前殼螺絲鎖附處往前拉閃過導風板,前殼再
繼續往上掀,上面左 . 中 . 右3個卡榫一般都會
鬆開,如沒鬆開再對著卡榫處壓/拉一下就鬆開了

网友:
去網路上找影片
大多差不多
出風口下面有兩顆螺絲
其餘自己找影片看

网友:
如果連外殼都拆不開建議還是找專業的人來處理。

外殼拆壞卡榫斷掉可能會造成運轉雜音大這事小,拆開外殼後不當的操作更可能造成機件的損壞,原本只是要清潔保養變成故障要維修,得花更多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