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電動真空吸錫機,升級篇

楼主(2021-04-24):
去年做好的真空吸錫機用了幾個月始終還是覺得需雙手操作不方便,也容易堵錫要常清理也不好,所以要來再升級。

此次升級的重點就是 T12 吸錫組,對岸玩家自製的,所有零件都可單獨購買。
這樣約台幣五百多元算是相當實惠。

再來就是改造手柄,T12 手柄需要自己加上一個微型按鍵。
先用鍍錫銅片做一個支撐底座,上面再放一個從筆電拆來的超薄按鍵。
將比較沒用到的 NTC 元件拆除,5P 的手柄線內 NTC 的線路改成給按鍵開關用。
震動開關還是保留下來,讓吸錫器仍有自動休眠的功能。

裝上外殼,微型按鍵的位置鑽一個小孔,裡面放一段壓克力圓棒來當按鍵帽。

再來就是要改先前的主機,真空吸錫主機內要放入 T12 的溫控板。
溫控板要給他供應 DC 24V 的電源,先前試過 12V 與 19V 電源因吸頭物理質量大導致加熱太慢。
T12 發熱芯阻抗是 8 歐姆,供應 24V 電就要有足夠 3A 的能力。
此機其他的部品如打氣幫浦、電磁氣閥與壓力表等等是 12V 規格所以需要一片降壓板。
正面照:

裝好後馬上試機,果然不會一次就能成功,24V 電源會跳脫再重啟。
這也是為了這台特別買的電源,規格是可調 24V ˋ4A,全新品美國品牌用料很好竟然會電流不足,可能這不是全電壓輸入的機型所以 110V 不能用。
暫時先用一台 MW 的工業模組電源 24V 2A 來頂一下,加熱升溫會慢一點但還是比 19V 好。

到此本機製作全部完成。

配上舊的手柄架,休眠也沒問題。

結論:
本機採用恆壓真空瓶系統,真空幫浦不用大就能有很強的瞬間吸力,以前我用過的許多大品牌都沒這種吸力。
T12 吸錫頭也很好用,恆溫配上大吸力都不會再堵塞了,玻璃存錫桶也不用常清理,再也用不上通槍條了。
缺點也是有一些,吸錫頭有點太重手柄手持沒有平衡,吸頭體積有點大高密度的電路板比較不好操作,吸頭的更換也不是很方便(需斷電且溫度降低後)。

网友A:
NTC 可以焊在T12控制版上。它是補償室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 可以焊在T12控制版上。它是補償室溫用。

在台灣的環境室溫變化不大,所以以前我都沒有裝因為感受不到差異,裝在溫控板那邊也是個方法。
這個吸錫手柄的溫度校正或補償其實我也還沒測試,純粹以化錫的感覺來使用與設定常用的溫度值。
下次再來補做這個溫度測試,剛好也多買了幾隻原裝二手熱芯,聽說陸製與日製的溫度差高達 50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