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UA43K5500背光不亮

楼主(2021-04-25):
各位前輩好,家中電視背光燈不亮,我有使用led檢測儀去檢查,可以看到背光是有亮的,可是接到電源板上不會亮,會聽到背光發出答答聲音,因此將電源板上背光負載空接,去量測背光空載輸出端電壓是316v左右,請問空載時的led電壓是正常的嗎?我看電源板上寫驅動電壓是98v

楼主:
補上電源板及背光驅動電壓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管理員會關閉本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 ...

請問超過三小時就無法修改貼文了嗎
如果無法修改請幫我刪除貼文

网友:
已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