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新力液晶電視 KDL-55W800A 不開機 電源燈閃六下 維修

楼主(2021-04-25):
SONY新力液晶電視 KDL-55W800A 不開機 電源燈閃六下 維修檢查為背光燈條故障,此燈條共有2條,每條有64燈,燈珠為6V,分成2迴路,共有4迴路,測得每迴路為174V,有3組正常,其中1組不亮,只好拆機換燈條,這可是要非常小心,以下看圖片,及完修畫面

网友A:
拆大電視的技巧就是小心。都是在拆液晶時受到挫折。真功夫。

网友B(2021-06-02):
請教SONY的POWER如何強制啟動? 測試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教SONY的POWER如何強制啟動? 測試背光!

買led背光測試儀比較快..一台一千多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買led背光測試儀比較快..一台一千多就有了

LED測試儀只能側燈條! 手上SONY燈條驅動要兩百多V, 最主要是點亮測試面板是否好的! 面板不良就報廢殺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測試儀只能側燈條! 手上SONY燈條驅動要兩百多V, 最主要是點亮測試面板是否好的! 面板不良就報廢殺肉了 ...

你的要求不就是要強制點亮power 要測試背光嗎?
好的測試儀都能上300v...怎麼可能200多v點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大電視的技巧就是小心。都是在拆液晶時受到挫折。真功夫。

拆面板膽要大.心要細.手要巧...
喝了再上..有看到正一大圖內有"金牌祕魯"

小弟就燈珠換好後..組裝壓壞面板邊角兩三台.{n_080:}

网友:
看來,索尼的背光不好換哪,像我這種不喝酒的,是不是要買幾瓶壯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