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壓機電磁接觸器如何安裝壓力開關

楼主(2021-04-26):
老空壓壞了,買了一個電磁接觸器+積熱電驛

和原本的有一點點不一樣,我買帶殼、不帶開關

原本的有接壓力開關做自動運作、不過我看不懂此電路圖,不知道壓力開關要接在哪

新品和電路圖實線一樣有接線,壓力開關是裝在虛線的某二端?找不到 S1、S2、S3

网友A:
開關線路廢掉,A2直接接壓力開關,另一端接96,95再接回T相

网友B:
壓力開關 接 96  A2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力開關 接 96  A2  ~

其他實線不需變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實線不需變動?

那没影響 ~

楼主:
OK,謝謝

空閒再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線路廢掉,A2直接接壓力開關,另一端接96,95再接回T相

网友C:
1.
S1/S2/S3開關是指啟動(ON)/停止(OFF)/跳脫(積熱電譯)(RESET)。(虛線另外接包含N與C接點(常開常閉開關另接),參考自保持電路需電工基礎就知

空壓機用電磁開關太奇怪了?正常是用買空壓機用的壓力開關還較單純可自動調整壓力上下限啟動與關閉或手動開啟/關閉價格較俗。
電磁開關多了積熱電譯,至於副接點到積熱電譯與接觸器最基本已幫你接好幫你接好了。

2.
如果是經過壓力開關再送電,假設110V 哪只要接電磁開關L1與L2就會吸需加自保持電路,積熱電譯2與6就會有輸出,除非超載或過熱就會彈開(電流可設定(左下黃)),右下白方紐(REST)可測試或跳脫/復歸積熱電譯。

3.
直接接A1/A2就是電磁線圈供電就會吸,L1/L2/L3 經過開關T1/T2/T3就是主接點,積熱電譯會無作用。

很納悶壓力開關沒壞嗎?到底是空壓機哪部分壞掉壓力桶/壓縮缸/馬達/壓力開關/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S1/S2/S3開關是指啟動(ON)/停止(OFF)/跳脫(RESET),自保持電路需電工基礎就知。(虛線另外接包含N與C接點 ...

超過20幾年有了

壓力開關不知道是常閉還是常開,我爬文一下

网友C:
楊大俠
難不成還有前置壓力開關,不然如何壓力自動啟/停,還是純手動全時運轉,壓力到自行排壓?

正常大型常時固定使用空壓機,為了用電安全會機體前會配置控制盤(自保持電路)是有可能,上工按一下啟動(送電),下工按一下停止(斷電)(操作簡單防止失誤,含燈易排察故障原因),另外自身積熱電譯(除非過載)跳脫/復歸屬於自動(可防止意外工安),看這樣你可能要接自保持電路了(如附圖虛線部分了,安裝電磁開關用意)。

補充內容 (2021-4-27 10:56 AM):
也有可能壓力開關接點無法承受過大電流 另加如3#所言 壓力開關 96   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楊大俠
難不成還有前置壓力開關,不然如何壓力自動啟/停,還是純手動全時運轉,壓力到自行排壓?

我也沒有想得太復雜,原本運作是靠 breaker 開跟關

並沒有虛線的 on、off 開關,所以我就買不含開關的外殼的電磁接觸器,也有含開關的外殼可買

壓力(氣壓)開關不就氣壓達標就會開路停機,氣壓減弱又會導通打氣?

今天有去量壓力開關兩線是通路的,測試方式應該就看它會不會停機吧?
爬文有人空壓機不會停的文章是壓力開關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沒有想得太復雜,原本運作是靠 breaker 開跟關

並沒有虛線的 on、off 開關,所以我就買不含開關的外 ...

有用 控制箱的  一般就可能是多台  輪流使用 ~

定時 開關機  定時 排水  等等 控制 ~

以前我們工廠的 就是我設計的 電控箱 有一個主要的 時定時器 週六.日 停止 加班 要手動開啟 ~

然後有2台 會輪流運作 當氣壓到達設定時 停止  同時 電路 自動切換 另一台  一直到壓力下限 再次

起動時 第2台動作 ~

也可以手動 指定單台動作 以利另一台的 保養維修 ~

P.S

小型的很多直接用 壓力開當控制 所以開關用久了 接點 就容易損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沒有想得太復雜,原本運作是靠 breaker 開跟關

並沒有虛線的 on、off 開關,所以我就買不含開關的外 ...

楊大俠
還沒搞定,免怕 死道友 不死貧道
問題是訊息太少,不管大小機器原理相同,差在用途組件也會不同,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然斷路器大到車載,小到一根指頭還小。還是看你的原始設定,除非原壓力開關接點過小(電流)外掛斷路器就是3#接法了,方式也很多就不用搞太複雜。

壓力開關是很成熟的機械結構,差在各家的煉金術

1.靜態模式 自動是常閉(導通),壓力到頂針頂開接點,至於設定壓力是靠彈簧彈力與螺絲螺絲鬆緊控制截停,判斷靠壓力表顯示。

2.機械式也有不須壓力表就可設定,大多是用在消防或鍋爐這個可設定壓力上下限。

3.動態模式(通電) 空壓用壓力開關,手動優先可決定開或關,所以要使用自動需先手動開啟,供電後運轉加壓直到設定壓力,壓力閥自會頂開開關(正常是雙切雙接點開關)

壓力開關是很成熟的機械結構,差在各家的煉金術

1.靜態模式 自動是常閉(導通),壓力到頂針頂開接點,至於設定壓力是靠彈簧彈力與螺絲螺絲鬆緊控制截停,判斷靠壓力表顯示。

2.機械式也有不須壓力表就可設定,大多是用在消防或鍋爐這個可設定壓力上下限。

3.動態模式 空壓用壓力開關手動優先可決定開或關,所以要使用自動需先手動開啟,供電後運轉加壓直到設定壓力,壓力閥自會頂開開關(接點)

如是供大電流另接電磁開關 如右 ,左邊自保就忽略

像這台壓力開關限制220V  2HP以下      110V只能到1HP以下,超過換更大或轉驅動大電流繼電器雙投開關

手動開關ON 接點接觸   排氣閥

壓力閥頂針

壓力彈簧與調整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楊大俠
還沒搞定,免怕 死道友 不死貧道
問題是訊息太少,不管大小機器原理相同,差在用途組 ...

目前有個大問題,我家這台儲氣桶有破洞,我很怕危險,我爸目前用了一個東西塞住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不妥,出風口有兩個,我還把其一個開小小的讓它洩氣不要打到滿

然後我爸偏偏又把它全止住

請問這個有破洞應該不建議使用了吧,wkm 大對空壓機有研究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個大問題,我家這台儲氣桶有破洞,我很怕危險,我爸目前用了一個東西塞住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不妥, ...

破洞只會加速失壓,壓力桶生鏽了漏氣,危險是不會,電機耗電/壓縮引擎縮壽命。
破洞塞的物體只要不是面向人就好,不然就變成空氣槍的子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洞只會加速失壓,壓力桶生鏽了漏氣,危險是不會,電機耗電/壓縮引擎縮壽命。
破洞塞的物體只要不是面向 ...

通常你知道的…就是由外往內塞,準噴子
從外面塞也不是不行啦,卡搞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個大問題,我家這台儲氣桶有破洞,我很怕危險,我爸目前用了一個東西塞住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不妥, ...

插播一下

破洞是怎樣的?鏽破和撞裂破痕還是怎樣的?
NPNT啦~

鏽破有氧化鐵結構脆弱的問題,如果沒有良好的防鏽對應,那繼續鏽的可能性也很大
換掉是花錢消災
修補是要做到一勞永逸,也免無妄之災

一般整台有兩個壓力相關的
1.控制馬達停機的壓力開關,看前文是壓縮開關已故障?
2.洩壓閥
兩個都失效就慘了
出風口把其中之一開小小的洩氣沒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個大問題,我家這台儲氣桶有破洞,我很怕危險,我爸目前用了一個東西塞住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不妥, ...

[ 儲氣桶有破洞 ] 使用 高速胎的 修補方法應該可行~ (我没試過)

但是  儲氣桶 本身結構 是否受損 ? 能否 承受壓力 ?

基本上 就是靠 安全洩壓閥 把關 ~    (壓力開關失效的話)

可以 調整 上限 壓力  讓 壓力 往下 調降 ~

當然 最好的辦法 是換掉 儲氣桶 ~

网友:
儲氣桶我補過,環氧樹脂慢乾型小洞可以補,要先用鋼刷與砂紙蘑乾淨。

台灣濕度高儲氣桶要常放水,否則底部容易鏽穿,鏽的太大片也不建議補換掉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個大問題,我家這台儲氣桶有破洞,我很怕危險,我爸目前用了一個東西塞住

不過我還是覺得很不妥, ...

1.建議換掉儲氣桶,請購買SUS304材質(長久使用划算).
2.儲氣桶沒達到設定壓力值,空壓機不會停反而更傷機器且耗電.
3.壓力開關也檢查一下,是否有故障?

楼主:
這台是復盛 TA-65,應該有10~20年,銘牌不見了,氣缸有刻型號,規格可能是,2HP、7KG壓力、70L

電磁接觸器安裝後可以運作了,只是壓力開關要怎麼測好壞?只能看壓力錶,看它會不會跳開?

壓力開關是 SUNNY 台廠(型號不明),我發現沒有那支小桿桿,目前新款有,我看是 關/AUTO 的功能

7KG 的話,是否可以調降到 6KG就讓它跳開,查新品範圍是 6~8KG

--
要問我爸當初是不是銹穿或是其他原因

我不知道洞口塞了什麼,黑色應是橡皮,然後抱箍加強。其實它這樣也五年以上了,只是我一直覺得不妥...

目前不是每天運作,有使用才開,通常不會使用太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是復盛 TA-65,應該有10~20年,銘牌不見了,氣缸有刻型號,規格可能是,2HP、7KG壓力、70L

電磁接觸器 ...

楊大俠
壓力調整大多視覺(壓力表)上比較容易設定判斷。

壓力開關台式比較省料推拉桿就解決了(當作排檔),要美觀有轉盤式(旋鈕比較水),按壓式(實用),原理都依樣手動關閉/自動選擇,純屬個人感覺按壓式較好用,本能一掌拍下去就停止(拉起啟動),有點像緊急停止鈕。

都已經管束逼緊了,就當作無視她的存在續用,直到孔擴大再說,如果看不順眼,可以偷偷地擴孔,光明正大的舊換新(以上不代表本人立場)。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儲氣桶有破洞 ] 使用 高速胎的 修補方法應該可行~ (我没試過)

但是  儲氣桶 本身結構 是否受損 ? 能否 ...

我家是傳統的只有壓力表,換成圖片右邊系列的好像可以?

這樣壓力開關故障不跳開的話,這個還能洩氣,也可以藉此知道壓力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家是傳統的只有壓力表,換成圖片右邊系列的好像可以?

這樣壓力開關故障不跳開的話,這個還能洩氣, ...

我們工廠都是比較大型的~

一定會有 安全洩壓閥 這是必需的~

防止 壓力開關失效 (電控失靈)

就是圖中下那組 ~

記得 壓力 好像能 調上下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們工廠都是比較大型的~

一定會有 安全洩壓閥 這是必需的~

剛剛去拍才發現有洩壓閥,不過生銹嚴重擔心不會作動,如果要單換它,生銹感覺不好拆了,

整個頭連壓力表都換掉好了 (剛轉動整個頭可以動)

這種一支的,跟23#中下那個透明殼的不知道差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拍才發現有洩壓閥,不過生銹嚴重擔心不會作動,如果要單換它,生銹感覺不好拆了,

整個頭連壓力 ...

那個 拉環就是手動的 洩氣用的~

拉看看有没有卡住了~

最好是整組換了吧~  (畢竟用那麼久也夠本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拍才發現有洩壓閥,不過生銹嚴重擔心不會作動,如果要單換它,生銹感覺不好拆了,

整個頭連壓力 ...

那個好拆啦,除鏽劑+火烤

不要噴到壓力錶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 拉環就是手動的 洩氣用的~

拉看看有没有卡住了~

所以這個是手動的,要半自動就 23樓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好拆啦,除鏽劑+火烤

不要噴到壓力錶嘿

整組換~~快速接頭都銹到沒彈性了,換一換比較乾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去拍才發現有洩壓閥,不過生銹嚴重擔心不會作動,如果要單換它,生銹感覺不好拆了,

整個頭連壓力 ...

23#中下那個透明殼的也是壓力電磁開關,只是電力規格不同很可能是三相電用的。
中間那個紅色物也是安全洩壓閥,跟你的一樣只是多套一個帽子防塵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個是手動的,要半自動就 23樓那顆....

是自動的  壓力超過時 會自己頂開~ (最後一道防線)

用手拉只是確認它有没有卡死~

网友:
不客氣的,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漏氣沒關係反正很少用頂多就是多打一下浪費電而已,破洞用橡皮咕起來很耐的啦。至於排氣安全閥你應該沒壞不過那也可以測試,反正聽聲音就知道重載了
倒是過電流保護的設定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楊大俠
壓力調整大多視覺(壓力表)上比較容易設定判斷。

所以破洞沒關係?我是認為儲氣桶不是會壓縮空氣,這樣有洞會不會就...炸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破洞沒關係?我是認為儲氣桶不是會壓縮空氣,這樣有洞會不會就...炸開  ...

儲氣桶就是裝壓縮空氣的啊

有洞,只要結構不脆弱,就安全,就像令尊的處理,加橡膠皮止漏,再加框圈起來加壓,不可能爆了啦

值得處理的是排水和防鏽

网友:
提供個例子,我目前在用的空壓機用了三十年超過了,前幾年儲氣桶有破洞,影響不大就先放著等有空在處理,後來有空就把破洞附近的鏽蝕磨乾淨,然後氬銲把洞補起來,之後用到現在還好好的,不過現在最短隔一天最多隔個一個禮拜就會把空壓機裡的水排掉,(題外話:兩年前電熱水器的儲水桶也是破掉漏水,原廠維修人員來說這個他不能處理,後來也是氬銲補起來就繼續用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自動的  壓力超過時 會自己頂開~ (最後一道防線)

用手拉只是確認它有没有卡死~  ...

剛去拉會動,只是覺得很緊就是了,需要用力

想說如果正常就這樣了

我看拍賣大部份是23樓那張圖,都是大陸零件,不知道要去哪找台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去拉會動,只是覺得很緊就是了,需要用力

有 壓力時 會輕多了~

能 動 應該 没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破洞沒關係?我是認為儲氣桶不是會壓縮空氣,這樣有洞會不會就...炸開  ...

要達到炸或爆需要燃點與不穩定氣體,可惜四周都自然存在空氣。
空壓桶空壓管給他戳一個洞最多漏氣,不然市面上空壓軟管破損哪不就炸上天了,除非正好有異物被彈(噴)到,想達到炸或爆還需再壓縮,如末端設備氣動槌/釘/槍/鑽/缸.........等。

最重要是有無壓力開關,避免設備耗損浪費用電,已經有大型電磁開關了只要簡單的低電流壓力開關去驅動就可以了,不然只會增加成本。

洩壓閥是可調整(最後一道保險),也是靠彈簧設定壓力,雙螺母鎖定適當位置,正常彈簧會隨時間而變化須適當調整。彈簧強弱好壞使用時間端看製造著煉金術。

如果家裡有壓力鍋,在炊煮時達到蒸氣壓力自動就洩氣,避免爆鍋。(這個是有溫度/超大壓力/異物)相對需掛保險,不然大到地上跑的火車,水上飆的航母,全國用電也是靠他(人家都用乾淨的媒),除了過重不能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