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JV80 BIOS

楼主(2021-04-27):
小弟一台筆電宏碁官網找不到這台型號   求ACER Aspire JV80 BIOS~~感謝各位

ACER VJ80

ACER VJ80

网友:
要記著去重新編輯圖片或檔案做插入動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還是不對圖片上方有檔名

點兩下圖片做插入動作

网友A:
可以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感謝楊大俠指導~~我再去練練~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