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Instek GDS-802C示波器電源板

楼主(2021-04-27):
型號PF-45GW-R1 示波器電源板 有時有待機電壓 按示波器電源開關就正常啓動 有時會沒待機電壓 有時會有 已經有好幾天 這次開機待機電壓都沒出現 於是只好拆開示波器 拔出電源板查看 電阻 二極管 三極管 都測量正常 只有 tp 221p沒啓動 我是判斷 tp 221p故障 156v直流電壓 沒形成迴路 故副變壓器沒產生電流 電動勢也沒啟動 所以待機電壓也沒產生 因為手上也沒 top 221p ic 也沒辦法測試 請求網上老經驗大大 是不是top 221p 故障 謝謝

電源待機按鍵開關接點 正常可開機 有待機電壓

圖上有畫圈的是待機電壓 top 221p 電源管理芯片 8腳ic 123678是s級 接地 5腳是d級 測量電壓156v 正常 4腳是c及控制啟動 測量電壓 0.9v至3v 剛上電測量是3v 後來會慢慢降到0.9v   測量d級和s級 沒導通開路 所以沒形成迴路 後來toc 221p 有用電源供應器加壓5v到c級 測量d和s 還是開路不導通 剛學習修電源板 所以經驗驗不足 所以還是很多疑問 方法正不正確 故上網求助 謝謝

這是跑線路所畫的圖 請先進各位大大 隔空診斷 謝謝

网友A:
把 C7 先換掉再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7 先換掉再試看看~~

ok 謝謝 我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C7 先換掉再試看看~~

換了 c級3v 經過穩壓二極體 12v 但會慢慢降到9v  只有電壓有變化 top 221p還是沒啟動 正常c1815 c點會有16v 來開啟 下方3842 現在c點測量只有5v 還不夠到16v 本來是只有1v 換了 三顆電容 才有 剩top 221p 還沒換

网友A:
PC123 各腳電壓是多少 ?

(黑接 2  紅接 1)

(黑接 S  紅 3, 4 )

网友B:
圖照該旋轉請以合適為佳

紅色曲線 是我懷疑而補上
方框裡的電容   你先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123 各腳電壓是多少 ?

(黑接 2  紅接 1)

pc 123 測量 剛開始上電 1和2測量 從0.7 慢慢降到 0v  我記得可以開機時 正常好像是3.5v 線路通到待機電壓
3腳測量是 剛開始通電 2.5v 慢慢降到 1v  4腳剛開始通電 是3v慢慢降到1.5v 3 4相差0.5v   3腳記的可以開機時測量是16.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照該旋轉請以合適為佳

紅色曲線 是我懷疑而補上

都已經換過了 top 221p c級測量原本是會從2.5v慢慢降到0.9v  換了電容穩定再2.5v  對你補上曲線接地是正確 左邊曲線沒有拉到穩壓去 不愧是大師級的好眼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pc 123 測量 剛開始上電 1和2測量 從0.7 慢慢降到 0v  我記得可以開機時 正常好像是3.5v 線路通到待機電 ...

在那個 有畫紅框電容 10 UF/50V

正極 串1個 2 極體 加上   9V~16V  電壓~

注意 正 負 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那個 有畫紅框電容 10 UF/50V

正極 串1個 2 極體 加上   9V~16V  電壓~

對阿穩壓二極體 藍色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阿穩壓二極體 藍色管

使用電源供應器
外加一電源 9V~16V
串一個2極體 ~
接在那個 10UF 的 正 ~
負接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電源供應器
外加一電源 9V~16V
串一個2極體 ~

串了有加到16v 但我電源板沒上110v電  top 221p還是沒開啟 是不是要上110v 電 再加上從10uf 正 外加電源供應器16v進去 是嗎

网友:
電容要不要全換掉啊~~~再來找
換品質好一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了有加到16v 但我電源板沒上110v電  top 221p還是沒開啟 是不是要上110v 電 再加上從10uf 正 外加電源 ...

當然要上電源~

如果還不行那就是 TOP221 故障了~

學姐有賣~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208014996170

网友:
光耦合器要不要交換一下位置

网友B:
10#穩壓二極體  有無漏電?
另..我看了10# 照片後 D5D6 覺得 之前的圖要再次訂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要上電源~

如果還不行那就是 TOP221 故障了~

感謝 top 211p 周邊電容全換過 top 211p c級就有5.3v輸出 10uf 正級也有13v 但top 211p沒啟動  100uf 正級還是1.5v  正常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top 211p 周邊電容全換過 top 211p c級就有5.3v輸出 10uf 正級也有13v 但top 211p沒啟動  100uf 正 ...

你的 電路圖 要不要 重新確認 (重畫) ?

上述都做過 還不行 就 換 TOP221 吧~

P.S

主線圈 跟 副線圈 應該没有 連結在一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穩壓二極體  有無漏電?
另..我看了10# 照片後 D5D6 覺得 之前的圖要再次訂正

對 這個圖就跟電路板的一樣 大大真厲害 手上沒電源版就有辦法看圖繪畫出來 不愧是大師級 穩壓二極體 我有測量正向導通 反向截止 漏電要怎麼測量我不懂 但我周變電容全換 目前測量 top 221p c級有5.3v 電容10uf 正級有5v升到13v   電容100uf正級 有1.5v 我記的正常電原版啟動時是16v 連接3842 第7腳 ic 第8腳才有5v基本電壓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top 211p 周邊電容全換過 top 211p c級就有5.3v輸出 10uf 正級也有13v 但top 211p沒啟動  100uf 正 ...

拆下  C1815  ~

再測 PC123 各腳位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  C1815  ~

再測 PC123 各腳位電壓 ?

ok 試看看 非常感謝jeanshyen大大 無私幫忙分析電路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  C1815  ~

再測 PC123 各腳位電壓 ?

報告 拆掉c1815 100uf 正級 16.5v回來  10uf 正級 16v top 221p c級 5.5v c123 1 2 0v  3 16v 4 14v   電壓都正常 top 221p還是沒啟動 d s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 拆掉c1815 100uf 正級 16.5v回來  10uf 正級 16v top 221p c級 5.5v c123 1 2 0v  3 16v 4 14v   電 ...

那個不是那些問題啦~ (TOP 221  是正常的)

光耦 故障 ?

PC123

1 . 2 =0V

3 = 16V

4= 14V ??

順便測試一下你 C1815 是否正常 ?

我想 你的 光耦 第2腳 應該不是接地 ~

所以 可能是

1. C1815 故障 ~

2. 3842 IC 有問題~

你現在應該不是用外加電源吧 ?

1- 2 PIN 請 黑 對地 二次側  來測量 ~

3- 4 PIN 請 黑 對地一次側  來測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是那些問題啦~ (TOP 221  是正常的)

光耦 故障 ?

光偶2 是接冷地  c1815 測量是 6m  正常好像是17k歐  c1815阻值太大 我是用110v 沒有外加
3842 沒問題 我有加壓16 v測試 正常第8腳會輸出5v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偶2 是接冷地  c1815 測量是 6m  正常好像是17k歐  c1815阻值太大 我是用110v 沒有外加 ...

電晶體的好壞 你不會測嗎 ?

請找 論壇有 說明~

當 B 腳 高態 時   E 腳也會成高態 ~

供給 3842 VCC (電源)   ~

你可以測一下 3842 對地的阻值 ~

那個 光耦 第4 PIN  連到 C1815 B 腳 ~

當 光耦 導通時  4 腳會高態

則 C1815 B 高態 則 E 高態 ~

TOP221 是待機電源~

3842 才是主要電源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的好壞 你不會測嗎 ?

請找 論壇有 說明~

更正 我可能搞錯了 拿掉 c1815 b級 連到光偶的3 他一上電會有獨立 vcc 16至20v 但源頭我抓不到電壓是從哪裡來 光偶沒導通4腳 電壓都10v左右  光偶導通 3腳電壓16c會通到 光偶4腳 但裝上c1815 電壓會拉低 3842阻值正常測量沒短路 後來我把 3842拿掉 在上電還是拉低  c1815拔掉 就正常 我想把16v短接 到3842 不知道會不會炸掉

网友B:
16# 圖 右上 小變壓器 TF-732-R2 二極體後輸出 板上有沒有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正 我可能搞錯了 拿掉 c1815 b級 連到光偶的3 他一上電會有獨立 vcc 16至20v 但源頭我抓不到電壓是從哪 ...

你這樣子說的有點亂了~

[b級 連到光偶的3] ???

[光偶沒導通4腳 電壓都10v左右] ???

[光偶導通 3腳電壓16c會通到 光偶4腳] ???

建議你重畫電路 ~

慢慢來吧~

不過可以確定待機電源没問題 ~

P.S

你的 C1815 測過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子說的有點亂了~

[b級 連到光偶的3] ???

我現在情形 c1815 裝回去  上電 110v  外加電源c1815 b級加壓16v  電源板綠燈亮電壓有輸出後 我就馬上關電我怕被我修壞 我大約知道問題出在 連接3842 16v沒出來所引起   這電源板網路上買不到 我也找不到代替電源板 有電壓-18v 輸出可買 感謝你細心幫忙 看起來很簡單 但修起來很複雜好難 露天拍賣好像有人在修電源板 修好了我在報告問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 圖 右上 小變壓器 TF-732-R2 二極體後輸出 板上有沒有短路

沒有短路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情形 c1815 裝回去  上電 110v  外加電源c1815 b級加壓16v  電源板綠燈亮電壓有輸出後 我就馬上關 ...

但如果像你畫的電路這樣子~

應該没那麼複雜才是~

C1815 B極 基本上 電壓 超過 0.7 以上 就導通了 不用加到16V吧~

還有一個可能 就是 二極體 (D6 ) 不良 你可以換看看 ~  (用電錶測不出來的)

P.S

不是 C1815 (C) =16以上 ?  [外加電源c1815 b級加壓16v ] ??

找到類似的 ~

CN9 接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如果像你畫的電路這樣子~

應該没那麼複雜才是~

你圖 和我電路板 路線一樣 只是多 一顆cn9 電阻 你的圖有完整可下載嗎 我10天前就有訂 pc123 c1815 top 221p 3842 一些外圍電容 二極體 想說都更換看看 會不會正常  如果不行 再送修  非常感謝你 看見你這張圖我信心又來了 你說學姊露天拍賣 有賣零件 我有去他賣場看 我不知道論壇還有設露天賣場 真方便 他沒設定支付連現今露天都是有支付連付款 金錢都在支付連付款 除非買 賣 金錢多就用匯款

D6 我之前也懷疑過他 我用電表測量二級檔 正向通 反向2.2111  3秒才OL  D5 測量都正常  D6 我有拔掉因為手上沒 f102 我用1n4001 試驗 真邪門 測量原本是1.5v 100uf  換上1n4001 便上升10v

不是 C1815 (C) =16以上 ?  [外加電源c1815 b級加壓16v ] ??
不好意思 我說錯了 是電壓加在e級 和c級 強制啟動 電源板才動作  b級是控制

補充內容 (2021-4-29 11:08 AM):
cn9 是空的 外接2pin 但沒接線是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圖 和我電路板 路線一樣 只是多 一顆cn9 電阻 你的圖有完整可下載嗎 我10天前就有訂 pc123 c1815 top 2 ...

那個 D6 不能用 1N4001 的 特性不一樣 ~
可以找一些 不用的 電供 一定會有的 ~ (找同二次側整流的都可以)

如果你 拔除 C1815 才能有電壓 ~ (不外加任何電源)
那可能是 保護 啟動了 ~

你現在先恢復 原本的 電路 再做一些測試 ~

可以從那些 光耦 U1~U4 的 1 PIN 查出來 是何引起保護 ~ (注意 地的 參考點)

P.S

你不要在露天下標買~ (會扣交易費)

論壇 發 短訊 跟 學姐 買  ~

用 ATM 轉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D6 不能用 1N4001 的 特性不一樣 ~
可以找一些 不用的 電供 一定會有的 ~ (找同二次側整流的都可以 ...

如果你 拔除 C1815 才能有電壓 那是看錯了  不管有拔掉 沒拔掉 都是剛上電  5v再降到1.5v
零件剛到貨 3842p先換掉 上電 如果top 221p 有啟動 副變壓器互感線圈 產生電動勢 上正 下負 D5 D6就會有16v電壓出現 沒錯剛上電的確  D5有10v至16v 左右電壓出現 後來降到5v 我想應該是 ZD5穩壓二級超過5v電壓漰饋 導通 所以top c腳保持5v穩壓  問題就出現D6 16v 為什麼上電只有5v 當初想到是不是 3842 影響把電壓拉低 後來把3842 拔掉上電 還是一樣 換新3842也依樣 u3光偶的確故障 已換新 上電測試一樣 D6 16v 為什麼上電只有5v 再降1.5v 就這個問題
  後來重點部分 該查都也查 測量的也測量了 都沒問題只差沒更換 於是我想是不是top 331p 的問題 想說手上有兩顆全新8腳 top 換掉測試看看 會不會有突破 結果上電後幾秒 top 電流過大冒煙 拔電測量d腳短路 還剩一顆 這次學乖了 可能是我被炸到心理都怕了 上次修一塊畫佳 電視電源板 三極管炸掉冒煙 外圍重要零件 電源管理芯片 就好了 沒想到這塊電源板電路圖看起來比畫佳的簡單 但修起來真難   想說串電燈泡 但串電燈泡還是會炸掉 只是聲音比較小 冒煙 只剩一顆top 這次用調壓方法慢慢升 看電流變化  上電 開始調壓三用電錶 用在大顆慮波電容測點看電壓 電流變化 1到16v 電流沒變化 心急直接調30v 電流生起來馬上關電 測量top d腳阻值偏低了 這顆可能爆了 既然要爆直接上電讓他爆 順片練依練膽量 沒錯上電冒煙 d腳阻值變0 測量他的外圍零件都沒問題 現在維修進度卡在這 圖上尖峰吸收電路 測量沒問題但沒換 沒零件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 拔除 C1815 才能有電壓 那是看錯了  不管有拔掉 沒拔掉 都是剛上電  5v再降到1.5v
零件剛到貨 38 ...

1. 你的 D6 換了 原廠的規格嗎 ?

2. TOP 221P 你用 TOP 331P 去取代 ? (找不到這個資料)

3. 看起來這個應該没有相關 D5 D6 電壓應該一樣 ~ (斷開R12測看看)

楼主:
1. 你的 D6 換了 原廠的規格嗎 ?

2. TOP 221P 你用 TOP 331P 去取代 ? (找不到這個資料)

D6 換了從電源供應器拆的 fr 104 原廠是fr 102
兩顆top 221p 都燒了 又要從買了 手上也沒零件 我想說把整個電源板電容全部換過 再來抓問題 我現在有一個問題 想請教你 圖片無極性電容規格是多少 學姊納有現貨 top 221y fr 102 先買來當測試零件 刪不掉圖片

1.2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你的 D6 換了 原廠的規格嗎 ?

2. TOP 221P 你用 TOP 331P 去取代 ? (找不到這個資料)

你的圖片要記得有插入的動作~

趕快修改一下吧!

你不是有下蛓電路圖嗎 ?

你的照片我也看不出來你指的是哪顆~

二次側的那顆 二極體 也查一下~

對地 是否有 短路 重載的問題~

P.S

上傳確定後就刪不掉了~

用 編輯  再一次點擊插入~

不然就只能呼叫版主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圖片要記得有插入的動作~

趕快修改一下吧!

下載電路圖有些和我的電源板 是不同 不同型號 有些零件也不同 後來我重畫一張
二極體 我看到都解焊拔下來測都正常 沒發現短路 次級也都查了 我這塊電源板 二極體零件不是很多 電容倒是真多很多顆 我懷疑電容有作怪 電容在電路板測量是不准 就算拔來測還是會有不準

网友A:
電容就算失效 (除非短路) 不然會炸TOP 221 的機會不大~

重載的 可能性高   ~

不過 不排除 變壓器 本體有問題 ~
我遇過炸了 3 次 最後換了 變壓器 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就算失效 (除非短路) 不然會炸TOP 221 的機會不大~

重載的 可能性高   ~

沒錯 是重載 我想起來了 當初舊的top 應該沒完全啟動 後來換新的上電沒燒 幾秒才才冒煙  後來換第2顆 用調壓方法 測量副變壓器端 調到30v 電流升上去 看見綠光當時還沒冒煙 當我看見綠光 這下完玩了 這顆top可能掛掉了
就是重載引起的 謝謝
                  變壓器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 是重載 我想起來了 當初舊的top 應該沒完全啟動 後來換新的上電沒燒 幾秒才才冒煙  後來換第2顆 用 ...

變壓器怎麼測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798-1-1.html

有些 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也會使用這個~
不然就 網路上 找看看  ~
還有 自己 重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怎麼測量?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798-1-1.html

寄去台中一家 專修電視和電源版商家 修2個星期也也是無解修不好 不過副變壓器有故障短路 這次真的翻車了
這塊電源版網上 二手找不到 只能找有 負15v電源版來替換 有負15v 負5v 板子很難找 送去示波器廠家 也不接說沒零件換 這次感謝大家幫忙指導 謝謝

网友C:
拆開來自己重新繞 高頻變壓器全數很少 重點是線圈的頭尾位置不能錯 拆的時候錄影畫圖作好記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來自己重新繞 高頻變壓器全數很少 重點是線圈的頭尾位置不能錯 拆的時候錄影畫圖作好記錄 ...

問題這顆副變壓器 是幾號線 也沒標示 初級 次級 謝謝你 網路上有看到 明緯 RQ-125C 四路電源版 -5v +5v -15v
+15v 120w 有附合 gds 802c 電源板最多也48w輸出 想說直接改單切開關 控制示波器開機 不知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這顆副變壓器 是幾號線 也沒標示 初級 次級 謝謝你 網路上有看到 明緯 RQ-125C 四路電源版 -5v +5v - ...

你這個到底是板上小小磁芯變壓器, 還是其他沒拍出來的鐵芯變壓器 ?
還是不確定是否變壓器斷線 ?
如果磁芯變壓器, 使用烙鐵一直熱著磁芯大約10分鐘, 凡立水軟了就可以分開不會碎了, 然後再拆線不就知道了? 磁芯之間的墊片必須保留, 不要以為沒用就扔了
俺以前修復過一台KENWOOD示波器, 其實重繞高頻變壓器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ight=KENWOOD%2B4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