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雨傘傘布脫落維修

楼主(2021-04-28):
股東會紀念品的雨傘珠尾爆掉了,無法拉開傘布,不完美的radar chart

先把爆掉的珠尾拆掉

其實這珠尾可以上網買,但一次都要買一包N顆
我又不是天天壞雨傘,買那麼多不划算

只好翻翻工具箱,拿出了O型壓接端子

把絕緣部分去除

裝上傘骨後壓扁固定

把傘布重新縫上

這樣的radar chart看起來才完整

我有用到電子零件耶,算電子維修嗎?

网友:
有願意分享的心是最重要的,我也沒有修過雨傘,或許烏骨雞學姐有修過雨傘喔!應該請她來看一下。

网友A:
我蠻多折疊雨傘都是傘面的骨架斷掉
有一次買來才用第一次,一陣風來開花後就斷了
這種不知能修否?

网友:
大大真是珍惜物品~

現代人早就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蠻多折疊雨傘都是傘面的骨架斷掉
有一次買來才用第一次,一陣風來開花後就斷了
這種不知能修否? ...

不知道您說的是傘骨「斷成兩截」還是「折彎]?

一般比較常見的應該是折彎

修傘的師傅都用這個零件去固定傘骨,把它掰直
我20幾年前就看過,但一直不知道這零件叫啥,所以網路上也找不到
(照片載自網路)

但我覺得很多管狀物可以替代這功能
例如管狀的壓接端子或許可以辦到(雖然我還沒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您說的是傘骨「斷成兩截」還是「折彎]?

一般比較常見的應該是折彎

一開始是彎,然後很快就會斷掉

這些維修方法蠻不錯的

网友:
倒是一個很不錯的想法

网友B:
接續傘骨零件  請查 間接爪

网友:
http://haco.tenka-plus.com/?eid=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續傘骨零件  請查 間接爪

原來這東西叫「間接爪」,真是長知識了
我上網查了一下,好像都是日本的傘職人出品的,似乎台灣的台隆手創館(TOKYO HANDS)百貨有進貨,下次去逛時找看看

但這零件行之有年,應該台灣自己也有生產才對,老師傅不可能都跟日本買吧?

网友:
這類小零件應是大陸地區代工,其他修傘零件工具網路都有

网友:
以前看過修皮鞋的攤子在修雨傘,鐵傘骨折彎處先用尖嘴鉗修平整後,
再用U形鐵片包在折彎處的外層,U形鐵片略大於傘骨斷面形狀也較厚,
傘骨裏面有墊著圓鐵棒撐住,用斜口鉗夾緊U形鐵片的兩端,
再抽掉中間支撐的圓鐵棒!
U形鐵片很像某種機械用的插銷,或是訂製的,約3~4公分長!

网友:
將較大傘骨回收即可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