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2LS5D-302 電源紅燈亮,按開机鍵綠燈亮一下未開機
關閉

楼主(2021-04-28):
1.有过电,紅燈可亮,侍机5v正常,电源板正常
2.按開机鍵,綠燈亮一下即跳回紅燈,無法開机
3.在測量主板時(畫紅線區),按開机鍵曾經成功開机,請問維修方向,感谢!

補充內容 (2021-4-28 09:12 PM):
按開機鍵時,綠燈一閃時5v的電壓會瞬間降到3v左右,然後又變紅燈,電壓恢愎5v?這是正常嗎?感謝大大…

補充內容 (2021-4-29 09:45 PM):
終於修好了,是電源板,那顆c9303 470uf 10v 故障,更換後可成功開機…感謝各位…

网友:
1084-33換看看

楼主:
請問大大這顆是什麽?电压这樣正常嗎?

网友A:
看看 IC 是不是6069~
如果是旁邊小電容換換看~

楼主:
好的,晚上換,試試看,感謝您!

网友:
貼圖違規~貼圖違規~

要先勸導~~~

楼主:
fireway大,換了,狀況依舊,問題應該在主板…因為我量到紅圈處時,按開機,忽然會正常開機…但早上起床時又恢復依舊了…

楼主:
chi0338大,1084-33在哪?我找不到?感謝您!

楼主:
楊大俠大大,請問我現在要怎麼才能把圖轉橫向呢?我找不到編輯…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IC 是不是6069~
如果是旁邊小電容換換看~

fireway大,換了,狀況依舊,問題應該在主板…因為我量到紅圈處時,按開機,忽然會正常開機…但早上起床時又恢復依舊了…

楼主:
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圖片上傳後,要另外手動插入,不然會出現檔名!
建議使用電腦版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方式錯誤

圖片上傳後,要另外手動插入,不然會出現檔名!

收到,感謝大大…

网友C:
h大:
請參考這一篇貼文

SAMPO EM-32SP70D液晶電視過電不開機維修請教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614-1-1.html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大:
請參考這一篇貼文

大大,那個也換過了。狀況依舊…紅燈跳綠燈,立刻又回紅燈…是 IC9301 故障嗎?VCC(PIN5)對地(PIN3)電壓穩定15.9v,沒有跳動,是否正常呢?感謝您!我爬文看都是13.58v…

网友:
C733 MLCC 可以先拆起來試試可否開機

U711 第三腳輸出 1.1V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檢查按鈕吧....既然有時候可以開機

U711 第三腳輸出 1.1V 正常

VCC(PIN5)對地(PIN3)電壓穩定15.9v,沒有跳動,是否正常呢?感謝您!我爬文看都是13.58v…
所以這個故障的機率高???15.9v不正常?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VCC(PIN5)對地(PIN3)電壓穩定15.9v,沒有跳動,是否正常呢?感謝您!我爬文看都是13.58v…
所以這個故障 ...

哪個鬼是 PIN5,不要只複製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chi0338大,1084-33在哪?我找不到?感謝您!

這個換看看

网友:
第一次勸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