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book air A1304 求點位圖

楼主(2021-04-29):
小弟一台筆電Apple macbook air A1304出現問題~~可充電可上電跑0.5A~~顯卡有過電CPU冷冰冰~~想問各位大大誰有這台筆電點位圖~~感謝

网友:
線路圖
Apple Macbook Air A1304 M96_MLB 051-7631 820-2375 Rev2.3.0 (08-01-2008) Schematics.pdf (942.23 KB, 下載次數: 34)
點位圖
Apple MacBook Air A1304 820-2375, 820-2375-A, 820-2375-B BoardView.rar (73.24 KB, 下載次數: 28)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協助

网友A:
詢問一下各位先進~~APPLE A1304主板量測各項供電都有 ~唯獨CPU供電不足~~開機時電流0.5A~~量測CPU供電
2.5V~~電壓拉低~該往哪方向去查~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詢問一下各位先進~~APPLE A1304主板量測各項供電都有 ~唯獨CPU供電不足~~開機時電流0.5A~~量測CPU供電
2 ...

你要先把你量測的點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