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410UN 版號X411UA REV2.2 液晶不顯

楼主(2021-04-29):
原始狀況 U4503 G517AH1TP1U TSOT23-6 燒焦

上電電流定在0.6A 不動 內外屏皆無顯示

更換  U4503 絲印C34WJ

移除PL9101  PKL9103

上電液晶無顯 電流0.4~0.5A 瞬間有到0.7A掉下來 外接輸出顯示正常 (更新原廠BIOS 狀況依舊)

更換過 液晶 屏線 狀況依舊

請教一下查修方向

附上點位圖

网友A:
看不懂移除獨顯的電感之後,外接就有顯示?

是不是要改集顯,沒有說明清楚

--
U4503 第三腳沒有 EN,來源 R4503   L_VDDEN_PCH

如果 R4503 沒斷,剛去爬文,或許還是BIOS問題~

這台好像有BIOS資料會反復損壞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移除獨顯的電感之後,外接就有顯示?

是不是要改集顯,沒有說明清楚

移除獨顯電感後 外接才有顯示

假設獨顯晶片或是顯存有問題 斷開供電 會影響液晶訊號輸出嗎?

R4503測量阻值1K正常

明天再來刷BIOS試試

网友:
一堆都是0,輸出阻值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