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55LN5700 故障電視贈送

楼主(2021-04-29):
我有2台 LG 55LN5700的電視

1台是面板有亮線

1台是 看一看會進入某一種模式~按遙控也不行跳出~關掉15分鐘在開又能看了

2台皆無破損

因為很大所以不寄送~請自取(位置在中和立德街)

5/2 早上8點截止   5/5以前需載走 (要搬家了)

看有無大大想練一下功夫的 ~~ 歡迎自取

機器沒拆過......小弟才疏學淺不敢亂拆

网友A:
排 "1台是 看一看會進入某一種模式~按遙控也不行跳出~關掉15分鐘在開又能看了"

另一台也可以順便帶走,謝謝!(希望兩台都給我比較好修)

网友B:
我想練一下功夫 ~~
排 1台 (當然如果可以兩部一起拿是最好)
我也在中和(南勢角)很近可以自取
明天(4/30)下午就可以過去拿..
不知一般轎車可以放得下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練一下功夫 ~~
排 1台 (當然如果可以兩部一起拿是最好)
我也在中和(南勢角)很近可以自取

轎車後座載得下,建議準備棉被保護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轎車後座載得下,建議準備棉被保護面板

了解 我有泡棉和氣泡袋可以隔開

网友A:
STANTLY大大:

坦白說,亮線可能不好修
另一台您可以兩台交換板子或許就修好了
提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 "1台是 看一看會進入某一種模式~按遙控也不行跳出~關掉15分鐘在開又能看了"

另一台也可以順便帶走,謝 ...

那大大這2台就給你了
畢竟是您先回覆的~

再請跟我約定載的時間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練一下功夫 ~~
排 1台 (當然如果可以兩部一起拿是最好)
我也在中和(南勢角)很近可以自取

大大~~

我還有一台公版的40吋可以練功夫

判斷是按鍵板及紅外線掛了

如果有興趣~明天下午可以載

在請跟我約喔~ 謝謝

楼主:
感謝2位大大的參與

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大這2台就給你了
畢竟是您先回覆的~

感謝您!請收消息聯絡取貨事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還有一台公版的40吋可以練功夫

抱歉 明後天另有行程 無法過去
如果 cyleu2000 大大 要的話可以一併給他

网友:
需要幫忙的話是可以一起帶走

STANTLY等您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NTLY大大:

坦白說,亮線可能不好修

如我預期的亮線的主板交換另一台的故障問題就沒了
看了一個小時都正常遙控也都OK

不過換板前測試的問題是重複開機有影像沒幾秒就重開機
再來查看看是甚麼問題

网友D:
1台是 看一看會進入某一種模式~按遙控也不行跳出~關掉15分鐘在開又能看了

↑↑↑這台應該不難解決,相信這個對維修業者應該是三兩下就能解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台是 看一看會進入某一種模式~按遙控也不行跳出~關掉15分鐘在開又能看了

↑↑↑這台應該不難解決,相信這 ...

我這種業餘的可能要5678...下下不完
還是先換板子比較快,故障的板子再慢慢修,哈哈哈!

不過好像瞎貓碰到死老鼠可能找到了
測試中確認沒錯再報告

网友:
powerOn,重複開機懷疑是焊點不良捕焊後就好了
另一台亮線大概沒救了

LG55亮線

LG55亮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