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SENSE 讀卡機 17-PRM460 奇怪的問題~

楼主(2021-04-30):
原本這台 讀卡機 可以正常的讀到 (有支援的卡)

可是有一次 讀卡中 突然發現 Micro SD 卡 無法讀取~

一直閃 讀卡燈 但是就讀不出來 ~

換過 其他的卡 (Micro SD) 也是同樣情形 ~

不過奇怪的是 換了 Muliti Media SD 卡 32M 卻可以正常的讀 ~

MMC 的卡也無法讀到 ~ (原本是可以的)

這個會是什麼問題 ?

可以 確定 不是 電腦 這邊問題 (驅動等) ~

奇怪的是 讀卡機 卻不是 所有的卡 都無法讀取 ~

目前我也只有 Micro SD   MMC   Muliti Media SD  這3種可以試~

唯一 可以 正常的 讀取的是 Muliti Media SD  ~

有没有什麼 讀卡機的 檢測程式 可以用 ?

還是有人有 遇過 解決 這樣子問題 ~

网友A:
印象中有些 插槽上有些機械接觸彈片  屬檢測用Card detector

网友B:
拆開看看,之前論壇有人分解過是金手指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有些 插槽上有些機械接觸彈片  屬檢測用Card detector

可是會有分什麼 卡能讀  什麼卡不能讀嗎 ?

其實有 檢測到卡 因為 讀卡時 燈會閃~  (正常是 閃 幾下 類似 硬碟燈 )

只是無法 讀取 (辨識)  卡的資料  ~ (慢速 規率 閃燈 很像找不到 起動軌)

確定 卡  是好的 資料是正常 ~

拿空卡 插入 是不會有 閃燈的 動作~

目前 好像 没看過有檢測 讀卡機 的程式(自我檢測)  晶片的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看看,之前論壇有人分解過是金手指變形.

拆開檢查過了 你說的那篇我也看過了~

卡 金手指 我也用 橡皮擦 擦過了~

確實很像這個問題 ~

网友C:
換卡槽,以前修過一個3D列印機,SD大卡槽。拆下來看都很正常,就是偵測不到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卡槽,以前修過一個3D列印機,SD大卡槽。拆下來看都很正常,就是偵測不到卡片。 ...

真的要換卡槽哦 ?

那我看 還是 棄修了~

這個 單價 也不高~

再買一個新的好了~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要換卡槽哦 ?

那我看 還是 棄修了~

反正要報廢,
乾脆每一支端子都扳一扳試試.
或焊點捕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要報廢,
乾脆每一支端子都扳一扳試試.
或焊點捕焊一下.

那個是 卡的 背面 不知有何用途 ?
因為 卡 的背面没任何 金手指 ~
有可能是其他 卡 有 雙面的 ?

目前其他的 卡  XD CF/Micro Drvice 可能正常 ? (不同的卡座)

至少  Muliti Media SD 可以正常讀取 ~

我再試看看 不行就只能放棄了~

网友D:
你可以先交叉測試在兩台電腦兩種不同作業系統測試一下因,重灌一下驅動,因為win10對某種晶片的驅動會有問題,我曾經遇過,剛開始可以讀,過一陣子卻讀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先交叉測試在兩台電腦兩種不同作業系統測試一下因,重灌一下驅動,因為win10對某種晶片的驅動會有問 ...

我一直用 WIN_7 另一台電腦也是~ (都是一樣的情形)

這 讀卡機 是 有一次 我使用它來 ~

開機 灌 作業 系統  突然就 讀取 不到資料 ~  (可支援開機)

之後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要報廢,
乾脆每一支端子都扳一扳試試.
或焊點捕焊一下.

把卡槽上面的 鐵片解焊掀開來  就會看到 個個 不同卡的 接觸點 可能有變形 斷掉

网友E:
jeanshyen 大,您好!

米之前有試過其他品牌的讀卡機,有時候是USB供電異常,試著插在主機板後方的USB埠試試看,還有一個方式就是找一塊可以正常讀取的記憶卡,用內建的diskpart試試看能否正常的將記憶卡上的檔案格式清除與重建,另外注意此方法會完全刪除記憶卡上所有資料,如有重要資料請先備份,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jeanshyen 大,您好!

米之前有試過其他品牌的讀卡機,有時候是USB供電異常,試著插在主機板後方的USB埠試 ...

謝謝你的經驗分享~

我知道你說的 也曾經遇過 也解決了不少問題~

基本上你說的我全做過了~

[最快驗證方法 就是換電腦測試 做交差測試 ]

我百分百肯定是 [讀卡機的問題]  !

只是不明白 為什麼 ? [ Muliti Media SD ] 可以讀取

其他有 支援的 全無法讀取 ~  (同一卡座)

我的 結論 是  讀卡機 某 元件 (韌體受損)  ~

能力不足 放棄了~

网友F(2021-06-13):
個人認為接點問題較多,是材料及製作的關係,這東西也沒什麼高品貨,整個拆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認為接點問題較多,是材料及製作的關係,這東西也沒什麼高品貨,整個拆開就知道… ...

我早就拆開了~

一顆黑丸子 外加一些 零件~

不想修了 ~ 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