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家用220V)機械式定時器+wifi開關控制加壓馬達

楼主(2021-04-30):
各位大大,

我主要想要控制頂樓水塔到各樓層的加壓馬達(220V),
主要機械計時器設定固定時間加壓(如:17點~隔日01點),
其餘時間由手機控制wifi開關(Sonoff),
會有這個需求, 主要是小弟有輪班或加班需求,可能會在機械計時器設定時間外需加壓馬達啟動洗澡,
加壓馬達設置在頂樓, 想說可以用wifi控制, 這樣冬天或下雨天, 就不用半夜特地跑到頂樓啟動馬達

1. 請問配置及配線是否有錯誤?
2. 如果機械計時器啟動加壓馬達中, 如果我又用wifi啟動馬達, 這樣會問題嗎?

配置如下:
無熔絲開關:2P15A
機械計時器為 : 國際牌 TB39909NT7(110-220V)
電磁接觸器:士林 SP11
Sonoff wifi開關:Sonoff (AC90-250V, 最大負載10A/2200W)

路線圖如下:

線路圖

線路圖

网友A:
你也用得太複雜了吧
其實現在很ˋ多定時器
都可以耐得住所有電器了
包跨電熱水器

除非你有現成的
不然真的不建議這樣做
畢竟你對於電路有所懷疑
太複雜容易有問題

還有加壓馬達不需要這樣搞吧
壓力到了
加壓馬達就會停止動作
除非你家有漏水..........

网友:
基本 上 電路 没有錯~

同時 啟用 也不會 有問題~

但是 配線時  一定要正確  N  L (WIFI 的接線)

如果 交換了 同時 動作  會直接 短路 ~

P.S

WIFI 的接點是否是 ~
手動 ON  就會 一直 維持 ~
一直 到 手動 OFF  才停止~

网友B:
Sonoff wifi開關.....也有定時功能
機械定時開關應該可以省略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noff wifi開關.....也有定時功能
機械定時開關應該可以省略哦

小弟的電熱水器是這樣裝,
不過去除掉那個機械定時器,
手機.APP 用易微联eWeLink做定時跟手動開關.

网友D:
powerymca大
Sonoff wifi開關如圖 OUT  N接點未接。

說真的有遠端遙控(含定時),國際牌定時器就要放棄了,不然疊層架屋多此一舉。

講到這,真的是加壓馬達,連定時器含遠端遙控都省了,加壓馬達本身自帶壓力開關(每多一功能這個也是要錢的),失壓會自動增壓啟動,壓力到自動停止,想用就用,不想用放著都不用管,直到故障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用得太複雜了吧
其實現在很ˋ多定時器
都可以耐得住所有電器了

主要想說洗澡時候, 才需要啟動加壓馬達啟動
平常用水不需要加壓, 可以省水省電

感謝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的電熱水器是這樣裝,
不過去除掉那個機械定時器,
手機.APP 用易微联eWeLink做定時跟手動開關.

我原本想說也要直接靠sonoff 的wifi智能開關控制,
不過如果網路斷訊,  沒知道能不能一樣做動?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小弟已經配置好了

等有空在測試

謝謝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

小弟已經配置好了

咦,SONOFF的輸出兩支腳都要接吧?
另外
定時器斷電再送電,時間會跑掉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想說也要直接靠sonoff 的wifi智能開關控制,
不過如果網路斷訊,  沒知道能不能一樣做動?

SONOFF我用很多顆,確定斷網是連定時功能都不會作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想說也要直接靠sonoff 的wifi智能開關控制,
不過如果網路斷訊,  沒知道能不能一樣做動?

網路斷訊只是不能用APP遙控開關,
定時不會跑掉,
另外本體上有一個SW,
可以直接按他做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OFF我用很多顆,確定斷網是連定時功能都不會作動

可能小弟用淘寶貨,
改良過的.

网友F:
請問 不鏽鋼的配電箱 WIFI 可以穿透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owerymca大
Sonoff wifi開關如圖 OUT  N接點未接。

我家也有類似的問題. 當逆滲透動作時,加壓馬達會動一下動一下,有點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有類似的問題. 當逆滲透動作時,加壓馬達會動一下動一下,有點煩!!

antlu大
只要有水壓,間歇性抽蓄無解(水槌效應),跟不上你反應用水大小。
還有無形的電力干擾,或管路盡量依規固定減少抖動撞擊,外在包覆隔音(吸音)材料。
只知道常見壓力桶(RO/恆壓馬達)或水槌吸收器能緩解,要發揮功能需調教臨界緩衝壓力(不同環境(溫差/氣壓/高度/水壓)不同數據會不一樣,需反覆技術經驗,吃力不討好),另外常見緩啟動器,高級的叫變頻馬達,或可變速無刷馬達(小型RO,大型就要換變頻的在外掛壓力桶)慢慢加壓慢慢減壓。
當然會隨多重設備複雜性與成本增加,因使用條件或人而異。
無壓環境最好...........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咦,SONOFF的輸出兩支腳都要接吧?
另外
定時器斷電再送電,時間會跑掉吧? ...

有單火線的接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家也有類似的問題. 當逆滲透動作時,加壓馬達會動一下動一下,有點煩!!

我家的加壓馬達可以改成流量控制,就可以延遲啟動的時間,當水開始流,流量開關作動,才開始加壓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家的加壓馬達可以改成流量控制,就可以延遲啟動的時間,當水開始流,流量開關作動,才開始加壓 ...

同層樓好像會時有時沒有... ...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同層樓好像會時有時沒有... ...

同樓層?我家的水塔跟加壓馬達是在頂樓,同樓層沒有用水,所以我不清楚也

楼主(2021-06-01):
引用 网友F:
請問 不鏽鋼的配電箱 WIFI 可以穿透嗎?

好問題,我沒考慮到這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問題,我沒考慮到這個問題

不好穿透,我有焊一條多芯線出來當接收端,反正只接收不發射,長度小弟就隨意了.

网友G(2021-07-02):
引用 网友E:
同樓層?我家的水塔跟加壓馬達是在頂樓,同樓層沒有用水,所以我不清楚也 ...

我家放同樓層...會有時候無法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家放同樓層...會有時候無法啟動

後來我家一樓改直接供水,然後因為限水又增加一個水塔及加壓馬達放一樓用,如果用流量控制要開兩個水龍頭它才感應得到,但如果只有水壓控制,則是一開水就啟動,所以同樓層使用的話,我就沒有用流量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