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展電子計數秤更換電池請教

楼主(2021-05-01):
這台是150Kg的計數秤,電池好像開始老化,剛充完電沒多久有時很快就沒電
面板找不到型號
想買電池回來自己換,但發現拆不開
之前換過鈺恆的很好拆

後面電池蓋打開有兩顆螺絲移除,結果還是拉不開
有用一字起子翹過,發現不是卡榫式,感覺還有螺絲鎖住。

有人有拆過英展的台秤嗎?能不能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A:
絕對還有卡榫卡住
或者有隱藏的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絕對還有卡榫卡住
或者有隱藏的螺絲

原來卡榫在左右,不是上下。
做個記錄,方便以後有人要拆英展的秤可以查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卡榫在左右,不是上下。
做個記錄,方便以後有人要拆英展的秤可以查詢。

你可以在卡榫的地方用油性簽字筆(或立可白)做記號
我都是這樣做 以免久了還是會忘記卡榫在哪裡

楼主:
有的,我用签字笔画个箭头。

网友B:
之前收到金獅牌的,我改成18650,還蠻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收到金獅牌的,我改成18650,還蠻好用的。

改用18650鋰電要留意背光LED限流電阻,背光燈直接取輸入電源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用18650鋰電要留意背光LED限流電阻,背光燈直接取輸入電源限流

三十幾年前的老機器,不是用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