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三洋洗衣機SW-15DV5G追加鹽水環比重

楼主(2021-05-01):
  早期三洋全自動洗衣機使用的開放式懸吊吊棒後來改用密閉式O型環吊棒,
維修更換後發現使用一段時間後,脫水震動非常大,一開始原廠也找不出原因,
只能不停地更換吊棒,後來發現平衡用的鹽水環也必須配合新的吊棒才能達到
最佳效果

今天來分享一下如何追加鹽水環的比重,達到最佳的避震效果

這是這次要處理的機型,注意不是每個機型追加的量都一樣喔

手指的地方就是要處理的鹽水環

鹽水環護蓋拆開後,特別注意這裡,環上一共有5個圓圈,其中有3個圓圈特別凹進去,
下圖用紅色圈起來的3個位置,千萬別往這裡鑽洞,要鑽的地方是藍色畫圈的2個位置,
外環與內環,有些型號只有單環,一個圓圈,如果看到這兩個圓圈(或單環一個圓圈)的
顏色是紅色或白色,表示已經處理過,就別再追加了

用電鑽在這2個圓圈上鑽洞

接下來用注射筒裝自來水,注入這2個鑽好的孔內,今天處理的型號外環要注入500ml,
內環要注入300ml(不同型號注入的量不同)

注入好水量後,用這個橡皮塞封口,封口前要擦拭乾淨,然後在橡皮塞上塗上3秒膠
再塞入孔內,並將橡皮塞周圍再塗佈3秒膠

完成後必須等1小時後才可使用洗衣機,避免3秒膠未完全乾燥導致漏水

完修

网友:
長知識了 原來有這招

网友:
貴公司的洗衣機吊棒更換數量和冰箱310B8電腦版更換數量多的誇張

网友A:
請問為什麼叫鹽水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什麼叫鹽水環?

裡面裝鹽水平衡用,為甚麼用鹽水我也不清楚

以前有位客人跟我講過,船在海上行駛海浪那麼大為何不會翻船
他說因為船內有船艙水,水流動會自己找平衡點,洗衣機就是利用
這個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什麼叫鹽水環?

洗衣機中的液體平衡裝置
是由上下兩部分環狀結構的塑膠加熱焊接而成的
呈空心圓環,環中密封著系統設計的食鹽水作為平衡液
這個溶液的質量多寡,取決於該機械規格的相反轉動平衡慣量大小而得
食鹽水作為平衡液
其目的是保證在高寒冷地區較不易結冰,且適當比重的鹽量可增加液體比重

作為民生用途

"[鹽水"是較低成本,容易取得,對環境汙染破壞較低的物質
所以被廣泛運用於家電的轉動平衡還中

网友B:
原來如此,之前想說怎才換一兩年就吊棒又故障,感謝分享
T大請問有其他注射量資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之前想說怎才換一兩年就吊棒又故障,感謝分享
T大請問有其他注射量資訊嗎? ...

1. SW-9KG系列(單環)---->單環200 cc

2. SW-10KG系列(雙環)---->內外環各500 cc

3. SW-13/14KG(UT/UF/UF3/UF8/DV3/DV5/DV5G)(雙環)---->內外環各500 cc

4. SW-15KG(UT/UF/UF3/UF8/DV3/DV5/DV5G)(雙環)---->內環300 cc   外環500 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