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 & 提醒 會自動彈出告知嗎?

楼主(2021-05-01):
我記得 以前這個好像會自動 彈出 顯示~

現在 消息 要自己 按重新整理 才會看見 ?

网友:
要按重新整理+1

网友:
要按重新整理

网友:
這裡會顯示提醒阿

网友:
不一定,有時候會顯示有時要按F5才會顯示,我覺得跟瀏覽器有關!

楼主:
以前好像會自動顯示~

最近覺得 提醒 會  ~

但 消息 不會 一定要 按重新整理 ~

補充內容 (2021-5-2 03:43 PM):
就算 第一次 進論壇 也是一樣~ (消息)
一定要 按重新整理 才會看到 ~

网友(2021-06-15):
按重新整理+1
瀏覽器-Edge

楼主:
老大 没有進來 說明一下~

是不是一開始就如此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 没有進來 說明一下~

是不是一開始就如此 ??

這個情形很久以前就這樣了,也不見得要按F5,例如一進來是在首頁,接下來不管你去看那一篇帖子,消息就會變色了,至於會不會自動彈出我就沒有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情形很久以前就這樣了,也不見得要按F5,例如一進來是在首頁,接下來不管你去看那一篇帖子,消息就會 ...

是嗎 ?

你看上面的 好像 都說 要 按重新整理 ~

印象中 好像 不是這樣子 ~

如果 第一次 登錄  會出來~   那就好多了 (跟提醒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嗎 ?

你看上面的 好像 都說 要 按重新整理 ~

我的意思是說,例如一進來是在首頁,這時消息不會有什麼變化,接下來不管你去看那一篇帖子,消息就會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說,例如一進來是在首頁,這時消息不會有什麼變化,接下來不管你去看那一篇帖子,消息就會變色 ...

我知道你說的~

我的意思  如果能像 提醒 那樣~

登入 之後就能知道 ~

那就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說的~

我的意思  如果能像 提醒 那樣~

以前消息會不會自動彈出我也不知道,如果以前一登入論壇有消息會自動跳出,是後來才不會跳出,那有可能是Flash 的關係,因為Discuz 以前是大量使用Flash,自從Flash 停止支援之後,就慢慢改由html5 接替原本的功能,Discuz 每一版的補丁都有修改一些,可能是還沒有改到那邊吧!如果是本來就不會跳出,那就要看以後會不會增加了。
所以,重點就是要確定以前一登入論壇會不會有消息就自動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