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聯想筆電 Y520 畫面凍結 更換鉭質電容

楼主(2021-05-01):
小弟筆電在插上電源就會
使用瀏覽器一段時間或是在劇烈使用後發生(畫面凍結)(凍結後迅速重開有機率發生
在使用電池這些問題就不會發生
上網查詢後
有人說可能是CPU後面電容

後面只有一顆
更換後問題依舊
可見問題不是這一顆
(第一次換手發抖沒拍照)

前面CPU
附近也有幾顆

換下去

完成
技術超爛的也超醜的
不敢停留太久
所以............

雖然其他地方
還有幾顆
但是真的要解焊
真的很不容易
有時候烙鐵用下去
就卡住
散熱的速度真的快速
要有辦法拆下來
只能用暴力或是雙烙鐵
左邊用用右邊用用
這招對於我這種新手
真的是對小板子有用
這種大塊板子
真的是完全不會動

所以很偷懶了
只換了cpu附近幾顆
但是沒用再出現畫面凍結的情形了

感謝lazy104提供資訊
也感謝各位大大在網路上留下的資訊
讓小弟能夠解決畫面凍結的問題

网友:
這是 從維修小白 到進階老手必經之路

如果想要修下去,就會
找更多資料
買更好(維修)設備
花更多時間
發更多維修帖...
然後一直循環下去,
直到有一天(到那一天再說)...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搞台熱風槍會安全很多,也恭喜成功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台熱風槍會安全很多,也恭喜成功完修。

我為了
這一台筆電
特地買了一台
前輩有建議
不用會最好還是使用烙鐵會比較安全
避免把其他零件吹走或是吹壞

熱風槍溫度時間等等
我都不知道
加上沒有找到比較詳細的熱風槍使用教學
所以買了熱風槍後
只是做過測試後
繼續用烙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為了
這一台筆電
特地買了一台

吹風機型的才比較會把零件吹走,一般有主機的那種風量沒有大到那麼誇張。
有時間可以找一塊料板來玩玩看,你就知道溫度跟風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