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MS-GF1 上電不開機

楼主(2021-05-01):
請問各位大大

小弟不才 用MS-16GH1的圖紙去找沒找到MS-16GF1的圖紙

上電源供應器19V電流0.216A

有量到電源端口19V 公共點阻值515歐姆

因為公共點有阻值就沒燒機只是只量電壓還是找不到

各電感靠近cpu 和顯示卡 對地阻值只有5-13歐姆且逼逼檔會叫(不知道是否為正常)

查待機電壓芯片(TPS51225CRUKR)補充:芯片旁電感阻值400歐姆
12腳 Vin 19v
6.20腳3.3V(SUS_ON 開機鍵按下後電壓)
11腳.13腳變接地(其他都有阻值除21腳接地腳)
VERG3 3.3v
VERG5 1.5v (正常因該是要5V吧?)

另外沒有量到+3VSUS和+5VSUS

晚點補圖

https://ibb.co/HHzbjFT

楼主:
剛上電壓 待機芯片發燙

5VALW的PC59只量電容短路

解焊後兩端對地還是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上電壓 待機芯片發燙

5VALW的PC59只量電容短路

第2腳 VFB1 與+5VALW 相關電阻 或TPS51225C 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2腳 VFB1 與+5VALW 相關電阻 或TPS51225C 故障

獅子魚大大,想請問您
AsProgrammer2.1.0.13-1這個軟體
可以在這一型USB的CH341A使用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獅子魚大大,想請問您
AsProgrammer2.1.0.13-1這個軟體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腳 VFB1 與+5VALW 相關電阻 或TPS51225C 故障

回獅子魚大

目前將待機芯片電阻拆下量過沒有問題
並換新的TPS51225C (PC59已不短路)

但是沒發現有一個MOS管已擊穿送電 馬上大電流

導致電源接口旁 檢流電阻對地短路(公共點)
(目前將已擊穿的MOS管拆除  檢流電阻對地(公共點)有500歐姆)

重新量測所有大電感發現有三顆對地為零(用紅方格標示)

將三顆電感一腳拔除  上電待機電流為0.014A(應該屬於正常值吧?)

目前要查那三顆電感後極所接觸的點

還請獅子魚大大幫忙提點一下

以下是三顆電感的電路圖(主機板圖由上到下共三顆分別是CHOKE1、PL4、PCHOKE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目前將待機芯片電阻拆下量過沒有問題

我要看你的板號抓對的電路圖 這樣比較準
3.3跟1.05 比較有可能PQ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看你的板號抓對的電路圖 這樣比較準
3.3跟1.05 比較有可能PQ30

型號是MS-16GF1 REV:1.1

電路圖 我是用鑫智造的程式找到的但不能抓下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號是MS-16GF1 REV:1.1

電路圖 我是用鑫智造的程式找到的但不能抓下來

你有恆流源電供可以用燒機法下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恆流源電供可以用燒機法下去查

回獅子魚大

謝謝電路圖

另外你指的是那三顆電感然後找公共點去燒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謝謝電路圖

就那3顆電感短路的那邊用3V燒機法去查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問一個怪問題

我有找到電感一端 個短路的地方(上圖有短路的點)

但是一個是1.05VRUN 一個是3VSUS 一個是1.35V

我都用3V燒機法去燒嗎

目前測試3V 測第一顆 電流顯示為2A 摸不出發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問一個怪問題

對 電流慢慢增加 1A 2A 3A 4A 去調整看哪個地方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 電流慢慢增加 1A 2A 3A 4A 去調整看哪個地方發燙

目前將短路的電感 拆除將對地短路的一端燒機
但是將電流推到4A 也是並無發燙點(電壓加到5V)

用手機熱像儀 對PL4電感燒機  發現南橋旁邊有溫度 (37度左右但用手摸不燙)

還是找不到正確元件 Orz

檢查3V電池發現  插上電池插座 電壓剩下0.5V   直接量電池為3.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將短路的電感 拆除將對地短路的一端燒機
但是將電流推到4A 也是並無發燙點(電壓加到5V)

查一下CN6電池正極相關線路D1 跟RTC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CN6電池正極相關線路D1 跟RTCVCC

目前查到

電阻R289和R290 短路
電容C406、C9、C8、C18 短路

D1沒有被擊穿

其他RTCVCC 接觸的 皆有阻值

提外: 我想問獅子魚大
我有網路查 3,5V的電感短路  好像也是從短路及燒機3V
可是我試了卻沒元件發燙  很奇怪 Orz

參考這篇 {3v 5v 1.05v 同时对地短路,急煞我也!- 迅維網}
但是我是1.35V 3V 1.05V電感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查到

電阻R289和R290 短路

看那些短路的線路有沒有跑到共同的零件
先把短路的零件做更換再按照53頁時序圖一步一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些短路的線路有沒有跑到共同的零件
先把短路的零件做更換再按照53頁時序圖一步一步查 ...

了解 看起來要長期抗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那些短路的線路有沒有跑到共同的零件
先把短路的零件做更換再按照53頁時序圖一步一步查 ...

回獅子魚大
已拆下RTCVCC短路元件單獨測量沒壞

RTCVCC
RTCRST 相關元件也沒短路

3VALW對地也沒短路
5VALW對地也沒短路

PWR SW從EC量正常
SUS_ON從EC量正常

3VSUS 對地短路
5VSUS 對地沒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已拆下RTCVCC短路元件單獨測量沒壞

那應該是U17 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U17 有問題

報告 將U17 拆下

3V電感和1.05V電感不短路了

1.35V電感依然短路

3V電池也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 將U17 拆下

3V電感和1.05V電感不短路了

+1.35照電路圖去看先拆除PU6 看還會不會短路
如還會短路就檢查那些電容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照電路圖去看先拆除PU6 看還會不會短路
如還會短路就檢查那些電容電阻 ...

確認是電感後極往1.35V的方向短路

感覺不太妙 會不會CPU也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確認是電感後極往1.35V的方向短路

感覺不太妙 會不會CPU也短了

+1.35V去的電路很多 燒機法也找不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V去的電路很多 燒機法也找不到嗎

回獅子魚大

後來將1.35V 那邊的電感拆除並做燒機

用手機熱像儀 溫度顯示CPU那邊有溫度  (但是我手觸摸也是不會燙)

看起來應該是CPU短路

跟南橋一樣的問題 QQ

感謝獅子魚大大的提點

提外:

請問獅子魚大大那邊有ASUS ViVoBook X542UR 的電路圖嗎

從朋友那邊買來的故障機
問題是充電燈亮,但是不開機  想增進一下維修技術希望能修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

後來將1.35V 那邊的電感拆除並做燒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64-1-1.html
有3V5V 可以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64-1-1.html
有3V5V 可以先刷BIOS

感謝獅子魚大大

那我可能要先買刷BIOS的機器
等主機到的就可以測3 5V

提外:
經過這次維修學到  電感短路的一端往大芯片去  估計先涼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