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機ASW-87HT 洗衣正常 排水正常 無法脫水

楼主(2021-05-03):
各位大大好,請問一下家裡有一台三洋洗衣機ASW-87HT,最近出現故障問題,洗衣正常 排水正常 無法脫水,脫水時會有引擎的電聲,但都沒辦法轉動,檢查排水管沒有堵住,請問一下這大約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A:
軸受組立(軸心)壞掉的機率很大
若是軸受壞就沒有維修價值,這一台新的大約$6000元左右
換軸受超過一半的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軸受組立(軸心)壞掉的機率很大
若是軸受壞就沒有維修價值,這一台新的大約$6000元左右
換軸受超過一半的價錢 ...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電源板或安全開關或脫水馬達有問題呢?

网友B:
脫水有引擎的電聲,那就是有作動,看看是不是煞車卡住沒有放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脫水有引擎的電聲,那就是有作動,看看是不是煞車卡住沒有放開。

請教一下,煞車大約在哪個位置,怎麼看有沒有卡住呢?

网友B:
這個機型我沒拆過,你手動設定脫水,然後掀起上蓋,看看內筒用手可不可以轉動,每個機型的設定不太一樣,要自己抓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煞車大約在哪個位置,怎麼看有沒有卡住呢?

洗衣機軸受動作原理

當洗衣機處於洗滌狀態時,離合器的制動臂帶動棘爪插入棘輪,使抱簧鬆動,扭簧抱緊脫水軸,呈現岀波輪軸運轉而脫水軸不轉的現象。

當需要洗衣機進行脫水工作時,離合器制動臂被揑制, 帶動棘爪從棘輪上脫離開,抱簧和扭簧相互作用,使脫水軸和波輪軸能夠一起運轉. 呈現岀脫水桶旋轉的現象。

全自動波輪洗衣機原理與維修培訓二

一起來 研究進修 。

波輪式全自動洗衣機的結構與元器件的作用與檢測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機型我沒拆過,你手動設定脫水,然後掀起上蓋,看看內筒用手可不可以轉動,每個機型的設定不太一樣,要 ...

我手動設定脫水,掀起上蓋,會嗶嗶叫,內筒用手轉不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手動設定脫水,掀起上蓋,會嗶嗶叫,內筒用手轉不動

掀起上蓋,煞車會作動,情境就是想提前拿衣服,煞車讓內筒停止,再度蓋上上蓋,應該會有煞車放掉的聲音,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掀起上蓋,煞車會作動,情境就是想提前拿衣服,煞車讓內筒停止,再度蓋上上蓋,應該會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

了解,這個方法,我晚點在測試看看,在跟您回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電源板或安全開關或脫水馬達有問題呢?

問題1.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電源板問題?
     回: 設定脫水時洗衣槽不動,但有馬達通電聲,所以基板有動作,不是基板問題

問題2. 有沒有可能安全開關問題?
     回: 安全開關不良或上蓋磁簧開關不良是不能脫水,但不會有馬達通電聲,且會有嗶...嗶..警示聲,所以不是安全開
          關問題

問題3.  脫水馬達有問題嗎?
      回: 全自動洗衣機洗衣和脫水用的是同一顆馬達,洗衣正常就不是馬達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掀起上蓋,煞車會作動,情境就是想提前拿衣服,煞車讓內筒停止,再度蓋上上蓋,應該會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

您好,今晚測試,掀起上蓋煞車有動作,面板燈會閃嗶嗶叫,內筒用手可以轉動,在蓋上上蓋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楼主:
今晚測試,掀起上蓋煞車有動作,面板燈會閃嗶嗶叫,內筒用手可以轉動,在蓋上上蓋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脫水

脫水

內桶

內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題1.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電源板問題?
     回: 設定脫水時洗衣槽不動,但有馬達通電聲,所以基板有動作,不 ...

了解,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晚測試,掀起上蓋煞車有動作,面板燈會閃嗶嗶叫,內筒用手可以轉動,在蓋上上蓋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今晚測試,掀起上蓋煞車有動作,面板燈會閃嗶嗶叫,內筒用手可以轉動,在蓋上上蓋有煞車放掉的聲音 ...

如果機械作動都正常,還是送修吧,再來就是電氣設備的問題了。

网友D: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Youtube影片教學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廣告)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擊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擊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擊另一個公狗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機械作動都正常,還是送修吧,再來就是電氣設備的問題了。

請問一下,電氣設備是指什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 ...

了解,下次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 ...

了解,下次我會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電氣設備是指什麼呢?

馬達煞車洗衣筒屬機械設備,控制系統按鍵等屬電氣設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煞車洗衣筒屬機械設備,控制系統按鍵等屬電氣設備。

您好,所以有可能面板按鍵,基板有問題嗎?

网友E:
一種是衣服卡死在裡面,一種就是軸心 NG,沒第三種可能了。

樓主還想要繼續用的話建議還是找人來修吧。該花的錢要花。這型號的軸心若需要更換的話選擇修的人比例還是很高的,七成以上都會選擇修理。反倒是變頻軸心就很少人要修了,比例大約三成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種是衣服卡死在裡面,一種就是軸心 NG,沒第三種可能了。

樓主還想要繼續用的話建議還是找人來修吧。該 ...

軸心維修費用大約多少呢?

网友F:
洗衣門下有1個銅片開關..可能有些生鏽氧化....稍微清潔一下就可以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Lq1ca_KSeo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洗衣門下有1個銅片開關..可能有些生鏽氧化....稍微清潔一下就可以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您好,請教一下,洗衣門下面的銅片開關在哪呢?

网友:
樓上的大大 都提議那麼多了
能洗衣 能排水 脫水時有聽到馬達的電聲
代表基板開關線路都沒問題
線路或基板有問題 那不是不過電了 哪聽的到脫水時的馬達聲音

打開上蓋 用手順時鐘看能不能轉動脫水槽
你#13樓指的那是洗衣盤 是那個白鐵大桶 看能不能轉動
無法轉動或要很用力才能轉動 軸受組立壞掉

网友:
買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請教一下,洗衣門下面的銅片開關在哪呢?

上網找的圖:
一般洗衣門開關都是在進水處旁邊..
我是覺得門開關會阻止脫水(怕高速旋轉開門造成危險)
所以洗衣正常不能脫水就是這個開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