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可以用電動牙刷改嗎?

楼主(2021-05-06):
剛看到的廣告~
讓我聯想到電動牙刷~

壞掉的電動牙刷我有兩三支
改成這個不知道可不可行~

https://youtu.be/EXy027Uyg-Y

网友:
這是他的規格,電動牙刷可以改成這樣?

网友A:
可以用音波牙刷玩玩看
但效能比不上商業品
只能切很軟的材料 (泡棉/薄布/麵包/保麗龍,.....等低阻力材料)

因為震動頻率與功率相差甚大

電動壓刷DIY已有類似例
可參考看看

【科學DIY】削O如泥!滿足你中二幻想的超酷「音波刀」來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1MtBDK6F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音波牙刷玩玩看
但效能比不上商業品
只能切很軟的材料 (泡棉/薄布/麵包/保麗龍,.....等低阻力材料)

所以我壞掉的電動牙刷~是百靈最便宜的一款~振動方向好像不同~哈
看樣子是要另外找音波電動牙刷了~

那一支超音波刀要價13500
真的很狂~

好奇的是它使用的馬達,不知道去哪找振那麼快的馬達~

网友:
曾經拿這個改過,振子頻率: 51kHz
前方類似刀頭部分就是當初改裝時鑽的螺絲孔, 想用兩個螺絲固定美工刀片達到一樣的效果.
結論是NG, 沒那麼簡單.
因為安裝美工刀片之後的總長度必須配合震動頻率.

這個影片可以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Feek0a8s7Q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壞掉的電動牙刷~是百靈最便宜的一款~振動方向好像不同~哈
看樣子是要另外找音波電動牙刷了~

那不是馬達,是陶瓷做的超音波頭,類似超音波清洗機的振盪子。

网友B:
用氣動超音波研磨機來裝刀片很可能能用,就是做模具修模用的銼刀機。

我沒這工具所以沒有試過,有機會再來弄一隻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氣動超音波研磨機來裝刀片很可能能用,就是做模具修模用的銼刀機。

好新奇的工具,沒看過的~之前買了空壓機後,我就有想說空壓機有些什麼工具,用得到的都買來玩,用氣動去搜尋,沒看到這個~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新奇的工具,沒看過的~之前買了空壓機後,我就有想說空壓機有些什麼工具,用得到的都買來玩,用氣動去 ...

氣動超音波研磨機網拍很多兩三千就有,電動的很少所以也都很貴。

用過做模型的迷你散打機但沒試過裝上刀頭,因為振動頻率不夠高很難像超音波刀那麼順。

馬達的震動有先天的物理質量無法高速振動,我用過最高振動頻率的馬達約可達 15KHz 但只能負載 0.5g 的小鏡片,單價約台幣兩萬五。
所以如有需求ㄧ萬三千元的超音波刀不算貴,因為其市場太小沒有許多廠家研發生產賣的貴也不奇怪。

這台是目前能找到賣的最便宜的超音波切割器,只要日幣 23,000。

也有高瓦數的專業型

價格與瓦數與切割物硬度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氣動超音波研磨機網拍很多兩三千就有,電動的很少所以也都很貴。

用過做模型的迷你散打機但沒試過裝上刀 ...

好,謝謝大大
是沒有常用到的需求
但工具就是這樣
要用的時候就會想說
應該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加工~
所以之前就買了個磨切機~用一次…收起來放
我先想想有沒有什麼好藉口
本來就很喜歡開發新東西,一定用得到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