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徵求水電師父_台中市東區

楼主(2021-05-07):
中部地區.自來水供五停二.星期二0:00~星期三24:00停水.每次停水.星期二中午12:00左右.我家水塔的水就跑光光.不知道怎麼流掉的.

確認過.停水前水塔內的水位是滿滿的.一般正常狀況下即使停水.水塔內的水應該不可能外流才對吧!

以前有安裝抽水馬達.從一樓抽到三樓水塔.馬達故障後拆掉馬達.管路直接接通.

付費徵求師父抓漏.地點在台中市東區進德國小附近.

狗狗餓了   餵狗去

网友A:
馬桶內的止水閥嫌疑最大,
可以利用一桶水手動沖水,
過一段時間如果馬桶座內的水又增加,
代表止水閥漏水.

网友B:
自己可以先捉一下~

家裡  先停用水 然後看一下水錶會不會轉~

如果還轉不停 就代表漏水 ~

一般是馬桶水箱漏的幾率很高 ~

把 馬桶 進水 關閉 過一段 時間 去觀察水位 是否下降 ?

那個 皮 硬化 就會漏水  換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桶內的止水閥嫌疑最大,
可以利用一桶水手動沖水,
過一段時間如果馬桶座內的水又增加,

1噸的水.如果是止水閥漏水.有沒有可能12小時左右漏光呢?

馬桶的確沒有漏水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可以先捉一下~

家裡  先停用水 然後看一下水錶會不會轉~

馬桶或者任何一支水龍頭不使用的時候.

水表是完全不動的.

停水前.已將水表的閥門關閉.水塔的水還是流光光.

傷腦筋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桶或者任何一支水龍頭不使用的時候.

水表是完全不動的.

被隔壁接去用了

网友C:
水塔滿水位時.偶而用一次水.水表應該是不太會轉的.樓主現在要查的.應該是水塔出水口到各使用龍頭之間是否有漏水(含馬桶漏水).如3樓jeanshyen大大所說.關馬桶進水口最容易測試.利用供水期.如周5.先關水塔進水口(或水表開關處)不讓補水.睡前紀錄水塔水位..關馬桶進水口.水龍頭使用暫停.早上觀察水位是否下降.這樣最容易知道.時間夠久.水位如有下降也比較明顯.如果下降.那就可能管路漏水.需要找師父了.測試時最好馬桶邊先用水桶存水.以免臨時需要使用洗手間

馬桶漏水.不一定是橡皮破損.偶而是使用後回復位置不良.我就碰過一次.用後回復不良.一直漏水.馬桶內水位沒下降.是聽到輕微流水聲檢查才知道.這個馬桶偶而使用.所以沒及時發現.樓主如果每樓的洗手間都頻繁使用的.忽視此項

网友:
認同海馬大的觀點+1, 尤其是連棟透天, 同時間蓋得更有可能。

网友D:
1噸的水12小時漏光,不太可能完全看不到痕跡,跟隔壁共管可能性蠻大的。

楼主:
1~20年左鄰右舍都沒有人修理自來水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塔滿水位時.偶而用一次水.水表應該是不太會轉的.樓主現在要查的.應該是水塔出水口到各使用龍頭之間是否有 ...

本建物是三樓透天.水表是自來水公司在一樓馬路邊接水表後進入室內.

說明(一) 星期二00:00~星期三24:00停水期間.水塔水已流光=空桶.
星期四00:00開始供水後.大概在中午過後至傍晚.水塔水就滿水位.(供水水鴨夠大.水自然流上三樓水塔)

說明(二) 開始供水後水塔一直都是滿水位到星期一傍晚.關掉水表進水開關.因為星期一24:00開始要停水.正常供水這段期間用水一直都很正常.水塔一直也都是滿水位.

說明(三)星期一24:00開始停水(此時.水表供水開關已關閉).大概在星期二中午過後.水塔的水空空如也.流掉了.(自來水進水水表開關是關閉的喔!)

從四月份開始停水以來.就如同以上三點說明一樣.一直的循環.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噸的水12小時漏光,不太可能完全看不到痕跡,跟隔壁共管可能性蠻大的。

2~30年獨棟透天厝.而且近10多年來前後左右.左鄰右舍都沒有鄰居施作或修水電等事宜.

是因四月份開始停水後.才發覺為什麼停水後.我家水塔的水會不見呢?甚至於關掉水表開關.都無法避免水塔的水無緣無故的流失.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甚至於關掉水表開關.都無法避免水塔的水無緣無故的流失.

水塔的水流掉跟水表開關關係不大,因為進水管是從水塔頂部懸空注水的,水塔的水不可能經水表倒流到自來水幹管。

鄰居長久以來都沒裝修過,不代表管線一定正確,遇過新蓋連棟房子,A戶某支水龍頭用的是B戶水表的水,也遇過整戶水表跟隔壁顛倒的,這種錯誤反而是新建房子時最容易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年獨棟透天厝.而且近10多年來前後左右.左鄰右舍都沒有鄰居施作或修水電等事宜.

是因四月份開始停水 ...

應該已經漏很久了,停水後才發現,屋內外如果都沒有水痕,馬桶的嫌疑最大。

先一間一間測試,把馬桶進水凡爾關閉(要確定完全關閉),看水箱水會不會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塔的水流掉跟水表開關關係不大,因為進水管是從水塔頂部懸空注水的,水塔的水不可能經水表倒流到自來水 ...

附上圖表

煩請前輩指教

网友:
拍一下水塔的所有進出水管並簡單描述
看其相對位置及有沒有回水的可能

网友B:
應該可以從 水費 看出來是什麼時候的事~

可以自行 觀察一下 這水 漏的蠻兇的~

3#是要你 水錶閥 不要關 ~~

家中暫停一切用水 (確認水塔已經滿水)

正常的話 水錶 不應該  會動 ~

网友F:
忽然想到 一般一樓用水是不經水塔, 用水直接從自來水幹管
而大大的一樓又有接上水塔管, 是不是停水時外壓變小就流回幹管了???

网友:
一般有直接從自來水管供水,以及水塔供水的,自來水管接室內管線都有裝單向閥,理論上水塔的水應該是不會回流到自來水管,查一下有無單向閥就知道了。

网友C:
.......圖二配管有問題吧?我不是水電專業.不清楚水表開關是否有單向閥.如果沒有單向閥.只是簡單開關.那停水時候.豈不是水塔....三樓...二樓....一樓....水表開關....主幹管.向其他用戶供水...這樣流動.被低位置用戶用掉了
我家是民國85年三樓透天.配管是接近馬路水表開關......一路水龍頭在馬路邊.車庫洗車用(自來水供水.停水無法用.沒接水塔)..另一路則是加壓馬達打水到三樓頂上水塔.供應一樓廚房+後面洗衣間(這位置3個水龍頭.洗衣機用水塔水.還有2個並立水龍頭.熱水確定是用水塔水.冷水不確定)+一樓衛浴+二樓衛浴+三樓衛浴+三樓頂陽台.這些全部水塔水.不再迴接自來水.水塔沒水則無法用
樓主管路沒錯的話.又確定沒漏水.如果沒有單向閥.停水時候.你家水塔水被回流到外面主幹管被用掉了.先打電話問問水公司.有沒有使用單向閥.沒的話.你家水管從水表開關到一樓那邊要切斷(或用開關鎖住).看樓主怎處理.不然停水時候.水塔水向主幹管跑.........

要確定管路沒錯喔.不然........不過會有建商這要樣回接管路嗎?應該是單向獨立吧.不然主幹管低壓.有水塔的都回水向低位置供水了

一樓供水.看建商.有些水龍頭是水塔.有些是自來水.要確定管路水來源.供水期時候.可以自己開關水塔到三樓管路.切斷後.看各水龍頭水還有沒有.測試時候開久一點.以防管路滯留水.一直有水.表示有接到自來水.沒水就純粹水塔

如果有單向閥.此猜測不成立

网友:
先問問附近水電行的水電師傅,說不定會知道附近的狀況!

网友G:
水表到一樓中間加裝逆止閥
我家隔壁有一個天才,水塔下方到一樓到水表就是這種接法,只要停水,水就漏光光。
我家的水位比他低,都不受停水影響,所以水應是漏到我家來了。

ps. 其實很想知道水表有沒有逆止功能?

网友:
順帶問一下大大, 一期兩個月的水費單用水量是多少度?
若12小時就漏1度水, 那兩個月就流掉約120度... 嚇數人喔

水利署公佈的104年每人平均生活用水量,
新北市為每人平均297 公升/日(一家四口人,一個月用水約為35度),
全臺灣每人平均用水量為273 公升/日,
國際標準值約為250公升/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應該可以從 水費 看出來是什麼時候的事~

可以自行 觀察一下 這水 漏的蠻兇的~

1.可以的話如 lazy104 大所說的, 拍張水塔的進水出水管路的照片讓大家看看>。
2.就算有逆水閥也是會壞地。

网友:
圖一靠馬達抽水上頂樓與一樓,先抽先贏)),圖二(靠自來水廠足夠水壓供水至頂樓與一樓)如果無誤都是不對的接法,原因唯一共通是水表與一樓共通(造成回流(圈迴)),變成圖二少了抽水馬達用電(圖一白搭了馬達用電)。

安裝逆止閥條件被動式須有壓(落)差,主動式逆止閥較少見需足夠順向壓力推開逆止閥(內彈簧)(大多排水抽水設施),水表有多大逆止閥就有多大。

所以你的管路因管路設計失當或疏於維護,當台水減壓失去水壓造成回流(當然是不會回台水),除非大樓設計上下水池(進水液壓制水閥(小推大)),早期供水設計類似補助水箱(類似馬桶小型水箱),不然就會往其他低於水塔之其他用戶流走或抽走。

往往台水用戶末端壓力最低或高地,大多獨戶會強制裝抽水馬達抽水。

水電行比比皆是,就近找人處理,不理差別失去水壓就沒水可用。

當然停水水塔補水去關一樓水表水閥也可(水表共同管路),需確認能緊關。

一些基本資訊(SOP)用水異常查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表到一樓中間加裝逆止閥
我家隔壁有一個天才,水塔下方到一樓到水表就是這種接法,只要停水,水就漏光光 ...

照理 應該 要有吧~

不然 可能會 吸到 髒水 ~

把 水塔 加入 食用顏料  結果 隔壁的水 都變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二配管有問題吧?我不是水電專業.不清楚水表開關是否有單向閥.如果沒有單向閥.只是簡單開關.那停水 ...

(1)假設不是馬桶漏水的問題.如果圖二的配管有問題的話.那麼關掉水表開關水還會外流嗎?

(2)房子是30年前2樓透天(頂樓有磚頭砌成的方形水槽).後來加蓋三樓.並設置新水塔.至於管線配置都是當年家父跟水電師父商討後配管的.水怎麼進室內.怎麼上水塔(抽水馬達在家父過世前就拆掉了).我完全摸不著頭緒.

(3)30年前的建物.水公司來安裝(或外包)水開關和水表.會安裝單向閥嗎?

(4)排除馬桶漏水問題.停水前(星期一傍晚前)確定水塔水位是滿水位.並且也關閉了水表的水開關.星期二中午過後.水塔就空空的了.

(5)關於第四點的問題.已驗證過兩次的停水期了.

网友:
     依27樓樓主所述.關閉水表開關後.不管有無安裝單向閥.正常水塔水不會回流到主幹管.樓主既然關閉測試過.那就應該不是回流問題了.
     12小時流失掉一個標準水塔的水.馬桶輕微漏水(橡皮破損一類).牆壁管道輕微滲水.都該不會造成如此大量流失.如果出現應該會聽到馬桶補水時輕微聲音及牆壁潮濕滴水現象.
     上面都不是.只能猜測一樓地下管道有類似爆管情形.30年老房子應該也沒有管路圖讓自己diy.只能請水電師傅抓漏了.
      真有地下水管爆管情形.樓主水費應該超高吧.我自己一人住.每期水費100多到200多元(冬夏).主要耗損在洗衣機及夏季沖涼.樓主可以自行評估看看耗水量.
     樓主漏水.卻又能把水塔補滿.可能平時也不知道自己管路漏水.可能只是水費偏高.如今碰到停水.那就大問題.生活用水是大問題了.我上次水塔加壓馬達故障.提了2天水就受不了.上網買了新馬達準備換裝.馬達還沒來就受不了重新檢修一次.才發現只是啟動電容掛了.急修後.現在新馬達還在架上備用
      如果不能自行發現漏水點.還是找水電師傅吧.沒水用比沒電用更慘.找找附近水電材料行.一般都有順帶幫人檢修.不然也能問問看.必然有水電師傅去拿料的.都熟.能介紹個水電師傅給你

网友H:
管路空氣加壓測試壓力值

楼主:
老家目前為止都只有家母和姊姊兩人居住.

我另住北屯區.明天又要停水了.

稍後再將近幾期的水費用水狀況作報告.

圓形直立式白鐵水塔(無腳架).直徑100公分.高度160公分.

換算起來.大概是1.2噸的水塔.(不知是否有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管路空氣加壓測試壓力值

蔡董

管路空氣加壓測試

似乎超出我的能力範圍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忽然想到 一般一樓用水是不經水塔, 用水直接從自來水幹管
而大大的一樓又有接上水塔管, 是不是停水時外壓變 ...

這樣要裝逆止閥,一般不可能這樣做,水塔的水位開關會無效,而水滿出來。

网友J:
正常來說水應該不會回流到自來水管...
建議停水時在直接供水線路前接個開關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樣要裝逆止閥,一般不可能這樣做,水塔的水位開關會無效,而水滿出來。 ...

水塔的出水口.似乎有裝一個逆水閥

水塔的進水口有安裝一個浮球水閥

网友:
檢查水表後是否有逆止閥,以前家只要停水水塔就沒水,因為大家用抽水馬達直接抽自來水,造成負壓
後來全戶吃水塔水,水塔出水不連接自來水,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常來說水應該不會回流到自來水管...
建議停水時在直接供水線路前接個開關試試

如果要施作的話.還是需要請水電師父才有辦法

歡迎痞友.前輩.推薦水電師父

煩請私訊連絡

謝謝  感恩

网友K:
我家是鄉下社區透天
由於位於管路末端,921時停水一個月水才進來

期間水塔幾次見底,只好請認識的水車來加水
起先有鄰居偷偷告訴我,社區內有位獨居老人會來我家前庭院水龍頭裝水,想說敦親睦鄰,有水分一些給人家用沒關係,結果隔天下班後居然沒水了
又叫了水車還是一樣,甚至隔一晚就沒了
火大最後只好將水龍頭上鎖,這才沒被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家是鄉下社區透天
由於位於管路末端,921時停水一個月水才進來

謝謝你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樣要裝逆止閥,一般不可能這樣做,水塔的水位開關會無效,而水滿出來。 ...

我有自己裝逆止閥,所以水塔如果沒水,還是可以直接用自來水喔,水塔出水裝一個逆止閥,自來水接到建築內用水也裝一個逆止閥

楼主:
今晚 24:00 又要停水了

已約好水電師父明天施作抓漏

本帖就此先做結案

謝謝痞友.前輩們細心.耐心的指導.指教

感謝  感恩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晚 24:00 又要停水了

已約好水電師父明天施作抓漏

有找到元兇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找到元兇了嗎??

一個頭好幾個大

這星期是第一次測試

水塔水還是流光光

改天再補圖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因為水塔出水口下接了三條管線通往3樓.2樓和1樓

出水口出來的那三條管線都各自新增了控制開關

這個星期只測試了第1個開關(開路).其他兩個關閉的

測試的前提是水表開關也是關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個頭好幾個大
這星期是第一次測試
水塔水還是流光光
改天再補圖上來請教各位前輩

根本不用圖,而是要靠眼力觀察,
有八成機率是馬桶漏水! 只是你沒注意到而已!
最有可能發生問題的地方,你卻一句話就排除掉?就知道八成你會做白工!

在水塔有水時,把一樓馬達關掉就不會再進水,可慢慢抓,不要在停水時才抓漏水,
再把馬桶水箱進水的凡而關掉。也要把馬桶水箱蓋打開來觀察。

-------

馬桶水箱漏水的機率太大了,

我遇過幾種傳統馬桶水箱漏水方式,要長期觀察,水電只來那一下下也看不出問題?最好自己檢查自己修…

1. 落水皮老化,最常見也最容易看出來。
解法:換落水皮就好!

2. 落水皮的鐵鍊纏住,偶爾沒法闔上。尼龍繩的落水皮較不會有這問題。
解法:把鐵鍊長度調好,水箱無水時拉把壓放個二三十次,看鐵鍊還會不會纏住?

3. 馬桶進水器在水滿後止不住水,會從溢流孔一直流出去。水位會和溢水孔等高。
解法:換進水器…

4. 槓桿浮球的浮球進水…連這都被我遇到…
浮球進水浮力會減少,止水力道不足就不斷進水,短時間並不會溢出,
但長時間照樣水從溢流孔一直流出去…。
解法:換浮球…

5. 馬桶拉把滑牙…,會影響到落水皮開闔的鍊條長度。可能讓正常的落水皮蓋不下去。
解法:換馬桶水箱拉把

在專賣五金修繕的都有賣傳統馬桶水箱通用零件,但新式或某些奇奇怪怪的馬桶就難說。

馬桶要用幾十年,什麼零件都可能會壞,
檢查馬桶水箱時,要把水箱蓋打開來觀察水位是否和溢水孔等高?
從水箱溢水孔流水時,不一定會在馬桶存水彎看到水波動。

這還只是傳統馬桶,現在又一堆不同結構的新式馬桶...

网友H:
水箱有沒有漏水?
只要滴一些醬油或墨水或.....到水箱中後不要使用沖水
觀察馬桶蓄水池中是否變化
如水皮或水箱中的其他問題有漏水的話很快就會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箱有沒有漏水?
只要滴一些醬油或墨水或.....到水箱中後不要使用沖水
觀察馬桶蓄水池中是否變化

各樓層的馬桶水箱進水水龍頭都是關閉的

中水水表開關也是關閉狀態.停水前另有用水桶儲備用水

停水期間只使用水桶儲備的用水.完全沒有動用到屋內任一樓層的水龍頭開關的水(也就是完全沒有使用到水塔水)

停水當天到中午左右.水塔的水就完全流掉了

**聲明:停水前確定水塔水是滿水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