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手冊] asus X542UR X542UN X542URV schematic

楼主(2021-05-07):
Asus VivoBook 15 X542UN_URV Rev 1.0 Schematic.pdf (2.28 MB, 下載次數: 57)

网友A:
求助獅子魚大大

這台X542UR  主板型號 X542UQ REV:2.0

問題是只要插上電源會自動開機   但可以進系統正常使用

電池有電91% 但是不接電源只用電池也無法開機

用電腦測試鍵盤全部都有觸發信號  電源鍵未知(應該沒這麼巧是那一顆壞吧)

後來不用鍵盤測試  直接上電源也會自動開機

請問我可以進系統刷BIOS嗎  但我找不到最新的bios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獅子魚大大

這台X542UR  主板型號 X542UQ REV:2.0

華碩的要看記憶體座貼紙型號去找BIOS
CMOS電池檢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助獅子魚大大

這台X542UR  主板型號 X542UQ REV:2.0

主機板螺絲都有鎖?

這一型有一顆 BAT_EN# 螺絲要鎖, BAT_EN#  才會和GND相連而被拉低,

EC 才會收到有電池存在的通知,編號 H6001

沒鎖=沒電池,電池不會輸出,也不會充電,RTC 來源是電池,所以一插電就會自動開機

或者螺絲有鎖錯,H6001 要鎖銀色的螺絲,然後頭直徑比較大,黑色螺絲有塗層可能無法達成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華碩的要看記憶體座貼紙型號去找BIOS
CMOS電池檢查看看

回獅子魚大大

型號是主機板型號嗎

CMOS 電池主板上面沒有  但是看楊大俠給的圖好像有3V的電池樣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螺絲都有鎖?

這一型有一顆 BAT_EN# 螺絲要鎖, BAT_EN#  才會和GND相連而被拉低,

回楊大俠

真的鎖上BAT_EN#  電池就可以開機了

但是只按鍵盤上的電源鍵不行開機

要透過插上電源線之後才會開機

現在狀況

只能用電源線代替開機鍵  (很奇怪Or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楊大俠

真的鎖上BAT_EN#  電池就可以開機了

電池有過電了,再關機試看看插電會不會自動開機

這型的 +3VA_RTC 來源是轉換來的,所以沒有水銀電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電池有過電了,再關機試看看插電會不會自動開機

那個 H6001 圓圈應該只是示意圖...不是水銀電池 ...

回楊大俠

目前只要接電源線 就會開機  變的像是開機鍵

但是供電兩種方式都有了

原來不是電池 可是我在主板上也沒看到類似水銀的電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楊大俠

目前只要接電源線 就會開機  變的像是開機鍵

進系統或BIOS,按電源鍵會有反應?

所以你有把鍵盤整個拔掉再插電試?一樣自動開?

不要接鍵盤看會不會自動開,如果不會,可以短接 25、26 腳看能不能開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進系統按電源鍵會有反應嗎?只要它還能作用,那或許是 RTC 電路有問題

唯獨那顆電源鍵沒反應

會不會跟PWR_SW有關係?

好  我試試短接25 26

网友:
回楊大俠

BAT_EN# 鎖上後

PWR_SW 26腳可以短接開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進系統或BIOS,按電源鍵會有反應?

所以你有把鍵盤整個拔掉再插電試?一樣自動開?

回楊大俠

BAT_EN# 鎖上後

PWR_SW 26腳可以短接開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楊大俠

BAT_EN# 鎖上後

所以不插鍵盤,插電一樣會自動開?

電池要插、BAT_EN要鎖,拆掉鍵盤,然後再插電

只要電池有拔過、BAT_EN有拆,那麼插電要測兩次才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不插鍵盤,插電一樣會自動開?

不插鍵盤 裝電池 插電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鍵盤 裝電池 插電正常了

然後短接 26腳能開,那應該就鍵盤壞了吧

网友:
感謝楊大俠幫忙

第一次遇到自動開機 好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