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HITACHI RD-105UFT除濕機 風扇 壓縮機不運轉

楼主(2021-05-08):
HITACHI RD-105UFT除濕機 風扇  壓縮機不運轉 (多開幾次偶爾壓縮機有運轉,運轉後壓縮機就OK)
有插電用12V啟動壓縮機及電扇的繼電器,機器運轉15分鐘都正常,確定是繼電器沒電壓進來啟動

銘牌

拆開後蓋

電路版 正面

電路版 背面

運轉電容(測量 20.2UF)

三個繼電器(拆下測量皆OK)

可能的兇手藏在鋁殼內

拆下發現是1201(0.1UF)的電容 量測後一顆是0.096UF 一顆是0.094UF

請問容值只差一些,會是它們造成的嗎?
這電容的作用為何?為何要用鋁殼包著?
購買時要注意哪些事項?

网友A: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吧~

要先 瞭解 起動 壓縮機的 條件 為何 ?

再反查回去 ~

P.S
包鋁殼  但没接地 ~
那 可能 只是 防爆裂吧~

网友:
開關有檢查嗎?

楼主:
電源開關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吧~

要先 瞭解 起動 壓縮機的 條件 為何 ?

那大大覺得還有哪一個零件比較可疑呢?

网友:
電路板上 的 12V  5V  先好好測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大大覺得還有哪一個零件比較可疑呢?

壓縮機/風扇皆不運轉,那可以開機嗎?

偶而可以運轉,濕度設定在哪個位置?

面板滿水指示燈有亮起嗎?

除濕機啟動條件,當然是濕度要夠高,濕度感測器要正常.除霜感測器要正常,再來基板控制要正常

网友C:
這台可以撐那麼久也滿耐用的~

製造年份:1993,近3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可以撐那麼久也滿耐用的~

製造年份:1993,近30年....

日製的!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縮機/風扇皆不運轉,那可以開機嗎?

偶而可以運轉,濕度設定在哪個位置?

請T大指導

紅色圈起來這兩個零件拆下量測都導通!

溫度傳感器??

濕度感測器??

這樣有故障嗎?

网友D:
變壓器 MF 9066 3J23K 110V /12V 接腳 ...變壓器線圈阻抗
CN102  60HZ COM PIN 接腳...補焊

量取 變壓器 110V /12V 接腳 AC 電壓

可能變壓器 110V /12V 接腳接觸不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T大指導

紅色圈起來這兩個零件拆下量測都導通!

圖二是溫度保險絲~
圖三是過載保護器~
導通是沒問題的~

現在沒電進繼電器~
量一下那顆藍色電解電容有沒有12V~
都用那麼久了~電解電容可以先換一下試試看~

不行再給幾張控制面版的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 MF 9066 3J23K 110V /12V 接腳 ...變壓器線圈阻抗
CN102  60HZ COM PIN 接腳...補焊

全都補焊了,仍舊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圖二是溫度保險絲~
圖三是過載保護器~
導通是沒問題的~

藍色電容通電量測為 13.96V,
那顆電容標示1000UF,超出我的電表測量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 MF 9066 3J23K 110V /12V 接腳 ...變壓器線圈阻抗
CN102  60HZ COM PIN 接腳...補焊

下午閒來無事,把版子全部重焊,插電開機後,風扇都會啟動,但壓縮機剛插電都無法啟動,必須關機插頭插好,等3分鐘後再開機,壓縮機就可啟動, 但如果插頭剛插上立刻開機,壓縮機就不起動,這樣正常嗎? 還是哪裡故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午閒來無事,把版子全部重焊,插電開機後,風扇都會啟動,但壓縮機剛插電都無法啟動,必須關機插頭插好,等3 ...

沒有看到您機器電路全貌

以前壓縮機都配備有高低壓 壓差保護電路

您有看到閃的燈號嗎 ?

看pcb 板是用晶體控制繼電器去啟動壓縮機

如果被設計成每次電源投入都延遲3分鐘 那是正常的。

壓縮機繼電器RL2 --> Q104 C極 --> Q104 B極 偏壓迴路RC常數 可能是C106電容換一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有看到您機器電路全貌

以前壓縮機都配備有高低壓 壓差保護電路

開機燈號都正常,燈號並未閃爍,每次啟動風扇都會轉!但是剛插電案啟動,壓縮機都無法啟動,必須關機插頭插好,等3分鐘後再開機,壓縮機才可啟動

网友:
基本的電容都有換過?

SH-P 大啟動電容有量過?

网友F:
引用 楼主:
開機燈號都正常,燈號並未閃爍,每次啟動風扇都會轉!但是剛插電案啟動,壓縮機都無法啟動,必須關機插頭插好, ...

依你說明 插上電3分鐘後才開機 壓縮機就能運轉  應該是正常的

各家廠商基板設計都不同 有3分鐘壓縮機保護迴路
保護迴路又分2種形式
1. 插上電 開機 不用等3分鐘壓縮機立即啟動
2. 插上電 開機 須等3分鐘後壓縮機才啟動

不拔電的情形下 壓縮機停止運轉 還是要等最少3分鐘後才會再次啟動壓縮機 這就是壓縮機保護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你說明 插上電3分鐘後才開機 壓縮機就能運轉  應該是正常的

各家廠商基板設計都不同 有3分鐘壓縮機保 ...

原來如此!謝謝S大的說明!那我就算完修了!!剛剛上電開機!風扇轉了2分鐘後,壓縮機就開始運轉了!感謝大家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