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板號UX410UFR 板載記憶體疑問

楼主(2021-05-08):
機器用4G 板載記憶體運行都正常

但是只要外加記憶體 金士頓 美光 三星都會導致不顯示

即使有機器可以接受的記憶體 也會不定時藍屏

懷疑板載記憶體有問題 請問是否有遮蔽此機板載記憶體的方式?

附上原機BIOS

原機BIOS可亮.part1.rar (2 MB, 下載次數: 5) 原機BIOS可亮.part2.rar (2 MB, 下載次數: 3) 原機BIOS可亮.part3.rar (1.62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BIOS 遮蔽試試,從你BIOS清空SPD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遮蔽試試,從你BIOS清空SPD

此機器在遮蔽BIOS前 測試 金士頓4G 跟 三星4G  多數測試時都是無顯狀況

但這兩條使用在別台上是正常

但是金士頓8G 跟美光 8G 幾乎都能顯示

遮蔽原廠BIOS後 一樣是外接的8G RAM 可以正常顯示

燒機測試 都正常 感謝楊大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