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3IW6500更換電源板後變黑屏

楼主(2021-05-08):
看電視時~BENQ 43IW6500電源板上的高壓電容101 1KV爆掉了,瞬間沒畫面,瞬間出現待機的紅色LED在閃爍。

我更換了新的同規格高壓電容,可是還是不能開機。
因為我不會查電路,所以打算更換電源板。
上網找電源板型號715G6691-P01-002-002S發現,淘寶便宜且有一模一樣的,只是型號差個數字715G6691-P01-000-002S
所以我就買了
可是拿到手才發現,給主機板的電是16V(原本是12V),16PIN也變成14PIN,我想說15、16PIN沒有電路。我就修改PIN頭插進去送電了。
送電後可以開機,可是螢幕變得有一點點灰,什麼畫面都沒有,連開機畫面都沒有。用手指輕輕壓螢幕會有光暈出現。(看網路影片都有壓一下)
因為沒辦法接電視天線,沒辦法測試是否有聲音。
按下遙控器上的訊號源切換,會閃一下,感覺有再切換畫面。
把邏輯板上的2條螢幕排線輪流拔掉、全拔掉送電,螢幕都是一樣的。

用電表量了一下,16V是有送到主機板去。我也只會量到這邊。

請問是電源板不合造成的,還是主機板或是邏輯板也要換掉了?

補充內容 (2021-5-9 08:08 AM):
剛剛測試訊號源,是有聲音出現的。

网友A:
電源板不合~
原本12V 是因為會送電去給邏輯板~
弄成16V 也不清楚會不會將邏輯板弄壞了

可以去買 降壓模組 ~來將16V改成12V

原本的電源板~應該還有保險絲要換~
通常就會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不合~
原本12V 是因為會送電去給邏輯板~
弄成16V 也不清楚會不會將邏輯板弄壞了

原本的電源板我有更換過新的陶瓷保險絲,結果還是沒過電。

至於降壓模組,我看了一下,應該是PIN線上的9.10.11.12.13.14接正極,5.6.7.8接負極。
我下次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