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尚朋堂電磁爐SR-180T,電阻R3燒掉,求助阻值

楼主(2021-05-09):
[問題求助]尚朋堂SR-180T,電阻R3燒掉,有拆下看不清色碼,用刮表面也量不出阻值,求助阻值..謝謝

网友A:
這規格怎麼是220V的
如果這電阻會燒毀
您應該先找其他主動元件是否有(短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規格怎麼是220V的
如果這電阻會燒毀
您應該先找其他主動元件是否有(短路)問題 ...

是的,是應該要找其他主動元件是否有(短路),但是主要還是要知道R3的阻值

网友B:
商用機 220V,火鍋店在用的

還好尚朋堂是外國品牌,所以 Google 得到其他型號的主機板

這塊是 SR-181R,應該是差不多功能,右下角少一組 PIN,左上角多一組PIN,不知是接什麼

可能還是得比對一下旁邊的零件一不一樣

右邊可變電阻檢查一下,每次看到這種的,感覺阻值都增大故障

左邊: 藍灰紅金?

右邊: 棕棕棕銀? 110Ω

同一家主板,同區塊電路可見同一顆色環大W電阻,不過沒有燒毀的第二顆

网友C:
即使換了新電阻上電一定會再燒,災情也許會更嚴重,所以問題點(短路)元件未找出來千萬不要嘗試通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換了新電阻上電一定會再燒,災情也許會更嚴重,所以問題點(短路)元件未找出來千萬不要嘗試通電! ...

謝謝.我知道,即使找到(短路)元件,,但是不知道R3的阻值也是沒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用機 220V,火鍋店在用的

還好尚朋堂是外國品牌,所以 Google 得到其他型號的主機板

楊大謝謝,會先找(短路)元件,再來換R3試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商用機 220V,火鍋店在用的

還好尚朋堂是外國品牌,所以 Google 得到其他型號的主機板

尚朋堂是台灣品牌,
難道是我記錯嗎?
那時與上豪出電磁爐是相當有名,
但尚朋堂生產的各類家電產品,
品質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尚朋堂是台灣品牌,
難道是我記錯嗎?
那時與上豪出電磁爐是相當有名,

剛查了是台灣沒錯,後來有擴展到香港、中國、日本然後到美國

它們英文網站 ABOUT 沒有提到台灣,剛剛在 WIKI 有看到是台灣了,1985年成立,也是30幾年老公司了

不過關於整體資料相對的少,WIKI 的頁面並沒有很詳盡的資料,也沒有中文版的 WIKI

WIKI:Sunpentown

另一個百科有尚朋堂:華人百科

歌林就比較有資料:歌林

上豪 沒人寫 WIK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查了是台灣沒錯,後來有擴展到香港、中國、日本然後到美國

它們英文網站 ABOUT 沒有提到台灣,剛剛在  ...

這牌子令人印象深刻
台語發音: 上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