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九如V260H加壓馬達沒漏水還是一直加壓

楼主(2021-05-09):
一開始以爲是哪一個馬桶漏水,

每一樓的馬桶都加墨汁,隔天早上起來看,都沒漏

所以確定是加壓馬達的問題

壓力開關調+/-,加壓會斷斷續續或者一直連續加壓不停,這好像開關沒壞

那就剩下壓力桶,把塞子拔開,按壓打氣孔,沒有水冒出來,那也是好的?

既然剛剛有放氣,所以拿打氣筒要把氣打回去14psi,

結果發現一面打一面減少,而且旁邊的水塔會一直冒氣泡,怎麼打一打

氣都跑到水塔裡?不管怎麼打都會歸零。

网友A:
壓力桶無法建壓
表示內膜有破洞無法儲氣
須換新
參考下圖壓力桶內部結構

空氣會回流水塔
表示泵浦的逆止機件功能失效
拆開逆止閥
看看逆止閥片是否破損或有異物卡住閥口造成密封不良
破損的話更新
有異物的話清除乾淨,保持逆止閥該有的功能即可

逆止閥示意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力桶無法建壓
表示內膜有破洞無法儲氣
須換新

所以壓力開關是不是沒問題?

請問要怎麼測壓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力桶無法建壓
表示內膜有破洞無法儲氣
須換新

這止水閥是不是生鏽咬死了?我用螺絲起子放平槓桿原理一推,斷了.....
壓力桶有問題、逆止也有問題、花的錢都快可以買一台中古的了。
2010年使用到現在是不是換一台比較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止水閥是不是生鏽咬死了?我用螺絲起子放平槓桿原理一推,斷了.....
壓力桶有問題、逆止也有問題 ...

九如V260H換成KQ200是不是不用改管?
V260H H3管高145
KQ200 管高63+85=148
兩者只差3mm,直接管子對接是不是滿容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如V260H換成KQ200是不是不用改管?
V260H H3管高145
KQ200 管高63+85=148

PVC管的話差3mm烤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如V260H換成KQ200是不是不用改管?
V260H H3管高145
KQ200 管高63+85=148

兩款從圖面上看來是位置相同不用改管...

網路上有人示範可以直接拆V260H法蘭過去新機KQ200N接用, 尺寸都相同; 完全不用改動水管
http://evilbotto.blogspot.com/2013/09/diy.html

楼主:
看大家的回覆都暗示直接換一台比較快

舊的法蘭要拆是不是用趴撲鏈基?

网友A:
所以壓力開關是不是沒問題?
沒把握可隔空抓藥,還是要檢查一些條件再確認過

壓力開關就是一個隔膜式壓力作動開關
推動一個乾接點做線路導通功用

類似繼電器開關的大電流接觸點開關,差別就一個是電磁線圈動作另一個是壓力推動接點
類似壓力開關功能/拆裝.....等參考如下
加壓機 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wl4BaU6ZQ

加壓機基本講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TmHNobPT8

DIY加壓馬達更換壓力開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fWHTHMfW4

請問要怎麼測壓力開關?

就拆下接上一個密封壓力源做定壓作動測試
低壓時接點導通,高壓斷開兩接點

這止水閥是不是生鏽咬死了?
拆破掉那個是閥蓋
內有彈簧+逆止閥片
施力均勻的話應該還是拆的開的

2010年使用到現在是不是換一台比較快?
以目前現況 壓力桶破/逆止閥漏/軸封年事高/泵體銹化/更新零件價高......等等條件
經濟效益至上的話,確實換新較佳
若有閒情逸致的話,拆拆修修多了解一點也不錯

九如V260H換成KQ200是不是不用改管?
大小規格相近,幾乎直接代換

兩者只差3mm,直接管子對接是不是滿容易的?
連舊法蘭都可留用,不用拆換新品
若想全新上件亦可全拆換上新法蘭

其他參考資訊
加壓馬逹教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rutGCSt-7Y

木川KQ200加壓馬達檢測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5kJ8eygjXY

室內加壓馬達常見問題!!! 我家到底適不適合安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9-fvVn_a4

加壓機壞掉怎麼辦?換一台加壓機就這麼簡單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wsMTAuYpk

家庭自來水加壓機失靈檢修 更換壓力桶 壓力開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pYN7emC_4

許老師抽水馬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aJISVUZGVQ

自家加壓馬達水壓開關故障,檢測更新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PerLCTydg

DIY加壓馬達更換壓力開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PfWHTHMfW4

加壓機基本講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TmHNobPT8

加壓馬達轉不停!!! 是家裡水管漏水or馬達故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MaXNCDUho

加壓馬達DIY 加壓機安裝教到你會 線路及設定不藏私大公開 三用電表教學延伸 加壓馬達維修實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SJ8u-SZb0

台灣水電工之路! 加壓馬達更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sF0PEB04k

11個步驟自己更換加壓機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d-Kyi8HtOw

加壓馬達壓力開關更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OLwvJhR8

DIY系列5–加壓馬達智能改造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3HD0ZexLtQ

KQ200木川泵浦加壓KQ200 PUMP機 機械軸封更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EODbQDV2MY

大井 TQ200 更換 木川 KQ200 影片過程 Part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UyKCsMhl4Y

全台缺水危機 居家節水一定要知道的3件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VlOmvONzU

第二次調整加壓馬達壓力開關及第一次儲氣壓力桶調整 要改成18ps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e8U5yk3sOA

加壓馬達轉不停,該怎麼辦?

加壓馬達的疑慮與補強(一)

家用水壓機出現間隔性自動運轉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壓力開關是不是沒問題?
沒把握可隔空抓藥,還是要檢查一些條件再確認過

感謝大大提供這麼多影片~
下次懷疑是加壓馬達故障時,不用瞎子摸象~亂猜一通.

网友:
看熱鬧或看門道
不同視角不一樣的內容
聞道先後,術業有專攻
壓力開關動作取決於系統壓力之需求大小(瓦斯熱水器出水不會忽大忽小/忽冷忽熱,或有高低壓限制的系統工作單元)
壓力桶向電路中的電容功能,端看要濾掉多少水壓系統的突波大小壓力

加壓機修理爆管,三步驟,換水管,換壓力開關,調壓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xSYFGbpOcc

加壓機壓力開關壞掉,打不停爆管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KfYEOwijM

加壓機爆管後,壓力開關也要換掉才可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gN2iRAktmI

機械式換成恆壓式加壓機,要出動軍刀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DXVkP9m86U

加壓機大台換小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V8048XJq0

裝一台加壓機要多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1Ej7eWxZpw

換加壓機,碰到下雨天,客戶需要還是要去,(差點跌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288yEjR_D8

大熱天的,在冷氣出風口改水管。加壓機沒有關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3rVzqstars

省電?恆壓? 變頻加壓馬達安裝!!!|VFD Water Booster Pump|DIY實作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ze8iVmsMDQ

楼主:
馬達找好了,但我發現原馬達離牆壁太近了
換KQ200肯定會往後拉,入水口到馬達前端長度是146我量連100都不到,所以入水口和出水口都要改

看到這大家建議怎麼動工?整個都是接頭,看到快哭...
不知道從哪開始鋸?
我還打算在出水口裝一顆凡而,以後比較好抓問題。

28mm是1“管嗎?

1”管外徑量起來快40mm?

1"外徑量起來應該32mm

网友B:
1/2=22mm(四分)
3/4=28mm(六分)
1'=34mm
原本你是加壓機,改KQ200是穩壓機,按理都要改喔~~

看你拍的照是導電管,最好改用厚一點的,看看厚度是不是3mm
因後來配電管因某些規範改成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22mm(四分)
3/4=28mm(六分)
1'=34mm

被你一提醒才發現,為何水管上會標電線管?
水塔出來做個匚字型有什麼作用?
覺得要整個重接,從那裡切都不夠長分接
本體留太短了

网友C:
1...出水口水管夠長的話.後拉4公分是可以的.當然太短不行
2...出水口舊機和新機高度差不多的話.直接拆法蘭螺絲.鎖上新機就行.法蘭規格應該一樣吧.如果你要加裝凡而.更可以調整高度.
3...入口那邊反而麻煩.有2個方向.新機後拉.接口位置跟著變動.如果原先入口水管沒法拉動更改位置.那這邊要重做.入口凡而出來活動接頭買新的.拆一半.2個彎頭膠合時要改變角度.幾乎活動接頭+入口法蘭區+分叉三通都要新作
4...順便說一句.加壓機出口水管.用久了有些會膨管.真要加裝凡而要先量直徑.以免凡而塞不進去.到時就頭大了.需要用烤的.我昨天剛剛換新我家加壓機出水口一段快40公分.水管.彎頭都膨大了.水管26外徑膨到27.5.甚至更大.彎頭也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出水口水管夠長的話.後拉4公分是可以的.當然太短不行
2...出水口舊機和新機高度差不多的話.直接拆法蘭 ...

這是我目前想到的接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wsMTAuYpk
沒想到可以把舊管用火雞烤一烤移除

爲什麼會用電線導管來當水管用?那彎頭和3接是不是也要特地找電線專用的?
https://www.yi-her.com/%E5%8D%97 ... %E6%95%B4%E7%90%86/

网友C:
1...箭頭區長度太短.膠合後接合力不足會容易爆管.爆管後你就需要連入口凡而都換新重做了
2...你問的這個是活動接頭.可以拆掉分做上下.一班都因為機器需要分離拆修.不用重新膠合接管.你家不知為什麼用這個?一般送修加壓機.只需要拆法蘭螺絲即可.而且你家這邊因為三通接管.也沒有用處.大概只剩下拆開洩氣.確認有無水而已了
3...建議你用活動接頭.就是因為可以拆開.一半新一半舊組合使用
4...原先法蘭入口+3通+上方2個90度灣頭+入水口凡而.幾乎成一直線.新機因為有突出鼻頭.需要後拉放置機器.導致入口跟著後拉.但被3通水管及入口凡而拉住沒法動.所以需要切管重作.定位後配合位置切3通方向水管......3通上方+法蘭入口+上方2個灣頭組成ㄇ字型+半個活動接頭.這邊重作
5...我是認為.機器後拉定位後.法蘭入口+三通+下方90度彎頭+接水管.這邊可以定位了.然後利用半個活動接頭+2個90度彎頭微微轉個方向接上即可
6...東西一樣.組合方式也相同.只是2個90度灣頭原先跟法蘭入口一直線.現在沒有了.需要微微歪個方向.2個90度彎頭中間會接長一些.
7...大大可以先模擬一下.機器後拉.都不膠合可以轉動.模擬後應該是上方2個90度彎頭中間變長.方向不再跟入口法蘭成一直線.其他都不用動.看看行不行.或是用你方式.雖說入口水壓較穩定.較少有出水口加壓爆管情形.但是萬一爆管.就要全部重做一次了.連帶入口凡而都要重裝

只是一些彎頭.3通.沒甚麼錢.但是花的功夫很寶貴.尤其現在天氣熱.絕對想一次弄好.不想一直滿身汗去弄水管.我剛剛修爆管.買了2個直接頭+2個彎頭+2個45度彎頭+2個大月彎頭(這買錯.電管用)+2米水管.一共162元.最後只用了庫存法蘭+入口以及新買1個ˊ直接頭+2個彎頭+一小段水管.用掉的錢不多.但是滿身汗........

對了.如果技術技術好.確實可以用烤的方式.我是沒那個技術.要烤到能拆開.重新膠合不爆管.我覺得還是少少錢花花就好.烤過容易變質脆化.另外水管雖說較貴.但比起用電管(電管較薄.原先就沒有承受水壓設計)爆管重弄還是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箭頭區長度太短.膠合後接合力不足會容易爆管.爆管後你就需要連入口凡而都換新重做了
2...你問的這個是 ...

中間那個接頭原來是逆止接頭,不過功能應該如你所說。
我照你的意思畫,這方法果然比較快,不用改一堆
專業的果然不一樣。
另外上面有屋頂所以完全沒有日曬的問題,不然這種大太陽下會中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那個接頭原來是逆止接頭,不過功能應該如你所說。
我照你的意思畫,這方法果然比較快,不用改一堆
專 ...

那個有可能是活接頭,因沒拍到整個管路走法,無法判斷是那種接頭
旋開有橡皮就是逆止,沒有橡皮就是活接頭

楼主:
當我拿著趴撲練級(國語我不知道怎麼說),刁那個止逆閥刁了十幾分鐘還不動如山,
就知道這錢我大概省不了,直接聯絡熟悉的水電,
請他帶一顆我要的馬達幫我安裝,
光那個止逆閥他一開始也是刁不動,拿出火雞烤了再刁,來來回回5-6次才轉開

出水口多加一顆凡而,以後比較好判斷是馬達問題還是馬桶漏水
這顆馬達的缺點是,以後如果有漏水,馬達整夜加壓,我在3樓聽不到5樓半的馬達聲了。

這張圖專業的可以看出為何要裝止逆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