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飛利浦 55PUH6002/96邏輯版詢問

楼主(2021-05-10):
各位大大您好
因為想要練功 所以買了故障的Philips 飛利浦 55puh6002/96
故障原因是有聲無影 但背光有亮
我的邏輯版是6870c-0738a
但我爬文有人的邏輯版是6870c-0738a 也有pcb5460001a
想請問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
Philips 飛利浦 55puh6002/96 正確的邏輯版型號?
附上圖片
邏輯版

tcon

tcon

面板是K550wdc2

panel

panel

主板

main

main

power

power

power

网友A:
有沒有可能 一台電視 廠商配了兩種面板 所以導致邏輯版不同?
很多手機的確會有這種差異
我認為你拆開是哪種邏輯版 就買哪種 不要買不同的應該就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 一台電視 廠商配了兩種面板 所以導致邏輯版不同?
很多手機的確會有這種差異
我認為你拆開是哪種 ...

你可以備份你的 55PUH6002 程序上傳讓樓主刷看看

不過應該跟只亮背光沒關聯,我只是想說加減試試

或許要買一樣的邏輯板

网友:
此機型用兩種面板 一是LG 一是熊貓面板  兩者不同 你查到當然是兩種不同的

网友:
剛爬了許多文..55PUH6002 / 55PUH6052 兩台各有LG邏輯板,也有PANDA邏輯板....

只要看大 IC 在中間、旁邊、然後PANDA英文字也很明顯

手冊第七頁拆機圖:大IC在中間是LG邏輯板、第九頁拆機圖:大IC在旁邊是PANDA邏輯板

那你就另一塊PANDA也買來試吧,我也不知道邏輯板不同跟程序有沒有關,無法刷程序那就換邏輯板

但...也可能換了邏輯板,也一樣不顯...其他問題..

手冊在 2樓:https://bbs.pigoo.com/thread-82870-1-1.html

网友B:
我看了LG邏輯板到T-CON的排線兩邊各50pin,PANADA兩邊各 96pin (間距小),

不一樣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LG邏輯板到T-CON的排線兩邊各50pin,PANADA兩邊各 96pin (間距小),

不一樣才對

看來我的Tcon排線是50pin的
所以是6870c-0738a
感謝大大細心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可能 一台電視 廠商配了兩種面板 所以導致邏輯版不同?
很多手機的確會有這種差異
我認為你拆開是哪種 ...

怕是前人有修過亂弄
但是楊大俠大大已經六樓開釋了
謝謝回復喔

网友B:
某大大的維修文:https://mypaper.pchome.com.tw/ppmetv/post/1380467646

第四張圖,圖片較小,不過看得到 IC 在中間,軟排線比較窄,且分的比較開是 LG 邏輯板

你確定你的背光是亮的?有看到燈箱有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大大的維修文:https://mypaper.pchome.com.tw/ppmetv/post/1380467646

第四張圖,圖片較小,不過看得到 ...

大大
確定燈箱是亮的!
有查到主板到面板的12V有點問題
經過Q12後電壓就只剩8V
感覺應該是pmos有問題
正在等料, 換完再跟大大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
確定燈箱是亮的!
有查到主板到面板的12V有點問題

主板 → 邏輯板的排線有拔掉再測 Panel_VCC ?

所以之前有買過邏輯板換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 → 邏輯板的排線有拔掉再測 Panel_VCC ?

所以之前有買過邏輯板換過了? ...

我有將排線拔掉
再量Q12就是正常的12V
但是我有試過單獨給邏輯版12V, 正常沒有短路的或壓降的現象
所以才懷疑Q12在有負載的情況下會有異常
這樣的懷疑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將排線拔掉
再量Q12就是正常的12V
但是我有試過單獨給邏輯版12V, 正常沒有短路的或壓降的現象

HERAN HD-55DF2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40-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將排線拔掉
再量Q12就是正常的12V
但是我有試過單獨給邏輯版12V, 正常沒有短路的或壓降的現象

wet 大神在13樓給你參考方向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RAN HD-55DF2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40-1-1.html ...

感謝wet大大
晚上回去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神在13樓給你參考方向囉~

感謝大大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神在13樓給你參考方向囉~

wet大大
經確認Q12確實故障
換上代用品後
TCON 12V電壓正常了
但是還是沒有畫面(有聲無影有背光)
TCON各電壓如圖
請問大大有沒有其他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wet 大神在13樓給你參考方向囉~

楊大大
經確認Q12確實故障
換上代用品後
TCON 12V電壓正常了
但是還是沒有畫面(有聲無影有背光)
TCON各電壓如圖
請問大大有沒有其他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楊大大
經確認Q12確實故障
換上代用品後

換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楊大大
經確認Q12確實故障
換上代用品後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觀察VB1是否有訊號到邏輯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觀察VB1是否有訊號到邏輯版

感謝建議
但沒有示波器
換上一塊邏輯版後就正常了
雖然不知道故障的邏輯版哪裡故障(看起來電壓都正常)

楼主:
真的換上一塊新的邏輯版後就正常了
雖然不知道故障的邏輯版哪裡故障(看起來電壓都正常)
感謝楊大大的關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
但沒有示波器
換上一塊邏輯版後就正常了

主板到邏輯版訊號沒問題了,可以將故障邏輯版的Firmware重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到邏輯版訊號沒問題了,可以將故障邏輯版的Firmware重寫看看

感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這招超出我能力範圍了
但我還是GOOGLE了一下
大部分的人都是重寫主板的韌體
好像沒有刷邏輯版的
請問大大有文章或方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