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

楼主(2021-05-10):
請問 T8傳統輕鋼架燈具耗電量是多少?
公司最近將 T8傳統輕鋼架燈(原本4条20W T8)的啟動器拆除 沒有拆安定器.
直接換上 兩根 10W LED燈管. 想說會比較省電.
沒想到用了幾個月跳電了!?
後來用勾錶量測發現 20個燈具的迴路電流竟然有 23A..... 所以保險開關撐不住了.
以前用舊的 T8燈管 滿載好多年都不會跳電.. 換上 LED 切燈管減半竟然會跳電.
是否 LED更耗電 還是 舊的安定器在做怪?

网友:
T8 2尺傳統日光燈標示規格大都是18W,加上安定器損耗約23~25W,若是220V燈具功耗會多一些,因為安定器壓降比較大。

除了消耗功率之外,功率因素也要考慮進去,傳統日光燈若未加功率因素改善電容,功率因素會低落到0.5以下,您原本燈具很可能有加電容。

這種小功率LED燈管大都是無功率因素調整,跟傳統電感安定器剛好相反,電流是脈衝式諧波電流,燈管數一多無效電流很可觀。

這種方形輕鋼架燈以T5最理想,東亞T5四管搭配功率因素調整電子式安定器,燈管、燈具10年內大都不會故障,可惜現在買不到了。

您可以拿一盞下來做實驗,傳統燈管時電流是多少?不拆安定器裝LED燈管電流是多少?LED 燈管 BYPASS過安定器電流又是多少?這樣應該很容易抓到問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