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943G 散熱風扇不轉問題

楼主(2021-05-10):
有一位親戚的筆電故障了,請幫他"看看",這位親戚有著我無法拒絕的交情,只能幫他"看看"了,以我不專業的檢查之後,覺得是這個風扇掛了,原本想到幾位苦主會員那裡找看有沒有一樣的,結果都沒有相同的風扇,不知道那一位會員手上有這個相同的風扇?

找不到要到淘寶買,不過實在太貴了,要改也不是不行,像下方這個風扇就可以改,不過扇葉的方向是反的,我一直納悶這樣能用嗎?

有經驗的會員可否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A:
風扇架的直徑多少?

网友A:
到公司翻一下零件櫃,沒有堪用的...
大多扇葉的方向是反的,且全都是兩芯出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公司翻一下零件櫃,沒有堪用的...
大多扇葉的方向是反的,且全都是兩芯出線

風扇葉相反會變成吸氣,兩線正負對就會轉,三線是多了轉速顯示,四線再多了轉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架的直徑多少?

黃線直徑是63mm,紅線孔距離56mm。
一個只育200元,我來買一個試看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公司翻一下零件櫃,沒有堪用的...
大多扇葉的方向是反的,且全都是兩芯出線

還是很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風扇葉相反會變成吸氣,兩線正負對就會轉,三線是多了轉速顯示,四線再多了轉速控制。 ...

以上圖片看來,扇葉反向是不會變成吸氣才是。

网友:
一般風扇是 前往後[吸](或後往前[吹])

這種感覺只能 往外吹.....有一邊是"沒路"...

平躺來看
\\\     ///      <----風葉
-------------    <----底部

  |       |
\|/     \|/          <-----  風向朝下,朝外(某一邊)
\\\     ///   -->   <----風葉
-------------         <----底部

网友:
軸一樣的話就移植扇葉 再把hall sensor 對調兩個輸出腳 如果是單一ic驅動的就要看data sheet改方向的可能性

网友:
或者直接對調線圈的首尾讓他反轉

网友:
給筆電用的
軸向吸入   徑向推出

扇葉方向 順時針或逆時針  都沒關係
設計馬達以順逆轉 互相配合

所以你兩個扇葉方向的風扇旋轉也一定順逆轉不同
但最終都是 軸向吸入   徑向推出
只要機械尺寸配合好  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