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5-472G

楼主(2021-05-10):
ACER 屏 稍有一閃 電壓都正常 - 求助 BIOS

有試過版上 E5-472G 的帖  不開

GD25Q64B_20210510(原).rar (3.25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貼圖違規了~三小時內可以改

网友:
GD25Q64B_20210510(改).rar (3.15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違規了~三小時內可以改

奇怪我貼圖還是不會貼 - 真呆

楼主:
可以開機了 -- 甘溫

不知這樣圖還有錯嗎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開機了 -- 甘溫

不知這樣圖還有錯嗎 ?

還是錯 照下面做試試看
出現數字
點擊
點擊
點兩下插入圖片
正確會出現下面文字
按保存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是錯 照下面做試試看
出現數字

就是要按兩下 - 真是笨 -- 感謝